[問題求助] SAMPO液晶電視LM-32HX維修記錄

楼主(2011-02-04):
拿到時按下POWER ON後,沒背光有SB,

拆開後發現故障電容,又是電容凸頂的嗎n_006|
先換輸出電容^^

換完後開機,背光點亮時,整台機器發出明顯高頻噪音,畫面有閃爍出現的細黑線,白線!

會不會是干擾造成的?

查看高壓板,發現板上有點變色,沒有任何電解電容,
補錫,之後加上幾顆電容,再試試,
高頻噪音降低了,畫面沒改善

之後發現有時不能開機(20%),AC關掉後重試又可以,
檢查後發現不開機時電源板的5V輸出只有2.6V,
仔細看發現,1次側變壓器電容微凸
換了後也換掉電源板上所有和5V有關的電容,不開機問題解決!:on_022|

看起來是面板故障嗎?

拆開面板到露出X軸COF,開機測試,發現有問題的最右邊那棵很燙,其餘7棵溫度正常,好像是面板掛了...:on_071|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15"螢幕也有類似的問題,我是把排線重新處理,扁型排線把他剪短1mm然後再插回去就好了!!

网友:
請參考 萬能小書僮 大作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584&highlight=
這可能是聲寶 新格 西屋 32吋的通病 是記憶體 EM6A9320BI-5M 4MX32 DDR SDRAM 脫焊造成
還有C766 220U/16V C805 100U/16V C804 100U/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