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投影機裏面的一個IC

楼主(2011-02-05):
電腦外接投影機裏的一個IC, 這個 IC 可以買到嗎, 廠牌或型號看不清

投影後的畫面缺線條. 電腦確定好的, 因為用其他投影機實驗過.

网友:
投影機型號?
是在那部份的機板?至少拍一張完整的pcb圖?好讓論壇裏有經驗的老師幫您。
要不然這樣會霧殺殺!

网友:
先拿2B鉛筆塗塗看,然後在燈光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字
不行的話就照樓上說的

网友:
一些國產CNC電腦也都這樣...
把一些IC型號都磨掉,不讓外面的人知道是什麼
叫原廠技師來一次就是換一片新主機板,40幾張小朋友就飛了

楼主:
先拿2B鉛筆塗塗看,然後在燈光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字
不行的話就照樓上說的 ...
引用 网友A:

    不行喔...

楼主:
一些國產CNC電腦也都這樣...
把一些IC型號都磨掉,不讓外面的人知道是什麼
叫原廠技師來一次就是換一片新主 ...
引用 网友B:

    找這裡的高手看看, 大概 4張 !?

楼主:
投影機型號?
是在那部份的機板?至少拍一張完整的pcb圖?好讓論壇裏有經驗的老師幫您。
要不然這樣會霧殺 ...
引用 网友C:

    還沒有資料呢..不行唯有報廢.

网友:
你確定是IC掛了嗎? IC要故障很不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