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DVD改裝,電源供應器如何接呢

楼主(2011-02-05):
朋友換下的汽車DVD,請我幫他買一顆ADAPTER 12V
他要改裝成外接式,純聽音樂用,我有先量腳位了
ACC竟然要跟BATTERY接再一起, 而另一條是黑線

我想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改,可惜接上去都一閃一閃的
是否我PIN腳接錯呢?正確是該接第幾PIN  我20PIN排插是
用電線把PS-ON和PW-ON短路

网友:
學長,這樣接應該是沒問題吧?除了電源、接地、ACC、SPK+、SPK-.....這樣大概沒了吧?接對應該就能動了。
電源供應器要ps-on對地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天再試試,那PW-ON照你的意思是不用接囉
     恩,成功之後拍個照片留念一下

网友:
首先,ACC和Battery都要接一定是正確的~
但acc未必要接12V~
一般汽車音響一定是吃Battery那條線的電,它一定要接12V~
而acc只是用來做"啟動"音響電源裝置的訊號,接5V應該也可以做動,如果接5V有問題再接到12V去就好了~
acc的作用有點像電腦POWER的PS-ON~
而Battery在未啟動前的作用有點像+5VSB~
黑色一定要接地~這樣應該就OK了~

网友:
使用電腦電源可能會因為受到3.3V/5V輸出空載的影響,12V降幅過大而使機器無法正常運作
若測量12V偏低,則需在3.3V/5V加上假負載(以5V為主),不然就得採用單12V輸出的電源供應器

若是音響內建功放功率較大者,12V需求量也會增加,另外有些音響主機無法過濾交換式電源的電源雜訊,可能需要加裝電源濾波電路,必須注意

网友:
為什麼一般音響都不使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呢??

這一點狼大已經說明的很清楚了 !!

[用電線把PS-ON和PW-ON短路]

不知你所謂的 PW-ON 指的是什麼 ???

是 POWER GOOD 嗎 ???

P.G =Power Good  or Power OK

P.S-ON = Power Swith 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學弟一語驚醒夢中人,今日測果然成功
     原來是我短路錯PIN腳了
     我把PS-ON和PW-ON短路在一起了
     正確應該是PS-ON短路COM腳

     我還是用一顆爆電容的POWER去試
     美中不足的是廣播不能聽

楼主:
回复 网友B:

POWER

POWER

    感謝你的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請教狼大,我是否要在輸出端加電容呢
     如果是的話104或105還是其他?

网友:
必要時要加裝LC濾波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