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助』西屋21型開機有滋滋聲(已解決)

楼主(2011-02-06):
我的問題...

跟這位"『求助』CRT 20型 開機有滋滋斯斯聲....有影片"

有點一樣...只是它的滋滋聲比我來的小聲而已= ="

規題...

您好:

請問各位大大一下唷!!

21吋電視...

假如黑色畫面較多,沒有滋滋聲

反之白色畫面較多,則有滋滋聲

請教一下

這是哪裡的問題?!

我聽不太出來  滿大聲的((話說我之前好像給順興大大影片,讓它聽過聲音的說,不知是否還記得@@

不知是返馳變壓器發出來的還是那CRT插座= ="

請大大指教一下

謝謝~

by the way 電視是 西屋 WT-217F2C

故障零件AC電路中的電感元件

把零件塗上AB膠,乾後即可

因零件出廠品質不好,導致零件會發出聲音

网友:
潮濕引起吧~~FBT連接到映像管陽極帽受潮引起滋滋機率校大吧

网友:
發現映像管陽極帽有吱吱聲  塗上一點速立康就又可用好久了

网友:
注意b+電壓的電容器容量是否不足....濾波不良...而白色螢幕較吃電..所以才會有此現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摁~~

不過應該要說

比較亮的時候才會滋滋叫@@

較暗的時候就會很安靜

請問一下

您說的b+電壓的電容是指??

网友:
很簡單~拿"素利控"台語 把高壓帽周圍黏一黏不要露縫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矽利康要用中性的嗎= =?

是這種?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53336420     (非廣告阿= =)

還有

請問要黏高壓帽的哪裡@@

小弟以補上替在圖片((這是電腦螢幕...反正都有高壓帽...將就點

小弟才疏學淺

有勞大大了

网友:
1.順興大大的影片...它的影像..是由高壓帽引起干擾..(潮濕)
2.您的情形..黑色畫面正常.反之白色畫面有滋滋聲的干擾..
3.電源二次的電壓(一)115v~135v..(二)12v..(三)其它電壓..
4.可用一電容47uf/250V逐一並聯試試.(注意極性)
5.亦可用示波器觀察其電容器的連波~

网友:
補充:每並聯一次.電容必須放電一次.(電壓不同).必免二次傷害!

网友:
滋滋的聲音應該是圖片a的地方發出來的~所以先"放電"把高壓帽拆下來~在映像管洞洞的周圍~塗上一圈矽利康在裝上高壓帽~之後在把高壓帽周圍接縫的方也塗上一圈矽利康~~乾了就搞定!!

网友:
恭喜完修..
以後碰到類似情形最好使用高壓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痾~

大大~還沒完修唷!!

楼主:
麻煩各位大大注意看一下藍色高壓電容...

好像那零件裂開了

那零件可能導致漏電滋滋聲音嗎?

編號222...2KV  ((看到耐壓2KV頓時嚇到= =

PS:我家沒有數位相機

用濫手機拍的= ="

所以滿模糊的0.0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我剛剛去量圖二左上角的水泥電阻

測量值  0歐姆

零件編號5W 2R2K

我用5W5K並聯變成2.5K(質差300歐姆要緊嗎 )

開機TEST指示燈就像秒數一樣

一直閃(沒有很快)

請問位什麼會這樣?!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我剛剛去量圖二左上角的水泥電阻

測量值  0歐姆

零件編號5W 2R2K

我用5W5K並 ...
引用 网友C:

5W 2R2K應該是指5W 2.2Ω的吧...
K代表誤差值是10%

你量會出現0Ω,可能是你電錶精準度不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2.2歐姆

不過我是用數位電表(DMM-93B)

那台◎ 電阻: 200, 2k, 20k, 200k, 2MΩ; 精密度:±1% ;解析度:0.1Ω

之前我量省電燈泡0.5毆歐姆就能量出來了

只有200檔位要加0.7歐姆

其餘正常

那真的是2.2歐姆嗎

我被它標的值騙了

网友:
111122233大..機板電源ic是否為STR-5653(圖片看不到)?...
如是的話請檢查ic附近電容47uf/50v..10uf/50v..C727..C707...

网友:
回復  chiaomuchin

是2.2歐姆

不過我是用數位電表(DMM-93B)

那台◎ 電阻: 200, 2k, 20k, 200k, ...
引用 网友C:

不曉得大大是將電阻拆下來量? 還是在板子上量的呢?
因為電阻故障只會阻值變大不會變小,或是呈開路狀態

网友:
1.順興大大的影片...它的影像..是由高壓帽引起干擾..(潮濕)
2.您的情形..黑色畫面正常.反之白色畫面有滋滋 ...
引用 网友A:

  我的影片???我沒PO影片...那是別人的...

我的問題...

跟這位"『求助』CRT 20型 開機有滋滋斯斯聲....有影片"

有點一樣...只是它的滋滋聲比我來的 ...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還在想~~那個聲音...是從喇叭出來的還是高壓.....
如果是喇叭發出來的...那就有可能是中週故障....這部分要請專業人員處理了...
自己是不能亂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摁!!

謝謝你的建議

我到時再拆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有拆下來測量!!

電錶就顯示"0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由喇叭發出聲音

好像從FBT所發出的(有打算要換掉FBT)

网友:
回復  shunxing

    不是由喇叭發出聲音

好像從FBT所發出的(有打算要換掉FBT) ...
引用 网友C:

那就換了它吧~~~這一型的百分之90FBT壞了....

网友:
請問111122233大大..您是拆什麼來量?電錶為"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泥電阻5W

楼主:
請問各位

以下是我這台電視的電路圖

http://televid.su/index.php?action=dlattach;topic=235.0;attach=591

開啟來看,在左下方的YDD-UF16好像聲音從那發出來的

那顆可以用什麼來代替呢?!

誰能幫我

楼主:
沒人知道可替代零件嗎?!

那零件工作於電源部份

我查到的數據是

品質因數Q:145

電感量:24(mH)

額定電流:150(mA)

分佈電容:35p(F)

网友:
1...1111222333大!...帖子上說已解決...?
2....未看出......!
3...聲音發生......的地方..?
4.請再鋪上圖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