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37A開機白屏一秒後黑屏

楼主(2011-02-06):
一開始接到手時是無背光,拆機換P+I板上的凸起電容220uf25V三顆,其他順便拆焊下來量容值都正常就又焊回去,其中有一顆插回去卻忘記焊(圖五紅圈處1000uf10V),結果一送電就變成如標題一樣。

請問大大是不是電源高壓版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面板裡面有影像,手電筒照看得到。

圖七中 F200導通,50E兩顆都開路,50E兩顆的中間標示R214-1和R214這兩顆是開路的正常嗎?它標示R代表是電阻,可是怎長得很像電容而且剛好量阻值是無限大。

順便拜個年,祝大家新年快樂,維修順遂~賺大錢!!!

网友:
P+I背後通往背光電路保險絲請檢查,若斷路請確認兩顆P605 MOSFET是否正常

网友:
檢查燈管線有無插到底

楼主:
P+I背後通往背光電路保險絲請檢查,若斷路請確認兩顆P605 MOSFET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A:

狼大您是說的保險絲是圖七紅圈處那兩個50E嗎? 那兩個確實都斷路了,P605 MOSFET我拆下來兩顆一起比對量測,我量到有一顆1對7腳和1對8腳有阻值5xx,另一顆則是都短路,這樣對嗎?是不是短路的那顆就是故障?因為我一直找不到P605 DIP-8的資料定義。我又量來量去兩顆卻又都變成1對71對8短路,真是奇怪。
那樣保險絲我要怎樣稱呼,規格如何辨識?感謝~

楼主:
檢查燈管線有無插到底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燈管沒拆過,我不大敢動因為經驗不足,接頭在測試時都有確實插入。我有用別的闆去測試燈管都能持續點亮。

网友:
PWM控制IC底下標示F200的才是背光
電路電源的保險絲.
如果F200開路,那麼就必須檢查AOP605
是否短路,AOP605特性資料網路可以查到,
測量方式跟一般的FET測量方式相同.

楼主:
PWM控制IC底下標示F200的才是背光
電路電源的保險絲.
如果F200開路,那麼就必須檢查AOP605
是否短路,AOP605 ...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F200找到了它是導通的,AOP605網路上我只查到一些相關的就沒剛好的

网友:
此為直管機種,可以先外接正常燈管測試

楼主:
此為直管機種,可以先外接正常燈管測試
引用 网友A:

樓上有位tseryow大大提到燈管,我因為害怕加上我有用另一組飛利浦AD+P+I去測試這台的燈管是會亮的,所以我一直不敢也不去拆燈管。
剛剛看到板大留言我就把這台整組移去接另一台的燈管(飛利浦的)杰過燈管竟然就正常亮兩秒後暗掉,這樣情況是否我該毅然決然的拆換燈管?

我用另一組飛利浦AD+P+I裝這台奇美的燈管時是會正常點亮的而且能持續亮。
我用奇美AD+P+I裝到飛利浦的燈管也是會正常亮而且能持續亮。
我用奇美AD+P+I裝到奇美自己的燈管是不亮的,有影像。拆掉面板排線也是不亮的。

网友:
我用另一組飛利浦AD+P+I裝這台奇美的燈管時是會正常點亮的而且能持續亮。
我用奇美AD+P+I裝到飛利浦的燈管也是會正常亮而且能持續亮。
我用奇美AD+P+I裝到奇美自己的燈管是不亮的,有影像。拆掉面板排線也是不亮的。

只要燈管能被任何的高壓版持續點亮(>60s)不閃爍,就不要拆燈管
寧願換整片P+I,
面板容易受損!

看起來像相容性的問題, 檢查:
開機瞬間, 19v輸出電壓有沒有掉,
點亮燈管瞬間, 19v輸出電壓有沒有掉,
燈管熄滅瞬間, 19v輸出電壓有沒有掉,
如果都沒有彈跳,帶表問題在高壓區

网友:
板大您好:
不好意思!借用您圖三這張照片,讓我詢問網上各位前輩問題
不敢佔用您的空間,我另開版面,謝謝!

楼主:
板大您好:
不好意思!借用您圖三這張照片,讓我詢問網上各位前輩問題
不敢佔用您的空間,我另開版面,謝謝! ...
引用 网友D:

請笑納~

网友:
點正常燈管會熄滅,表示問題仍出在背光電路上,另外點燈信號也需要看看(觀察背光熄滅時是否維持高電位輸出)
另外燈管問題不一定會馬上熄滅,曾經遇過點燈數十分鐘後熄滅,原因是燈管接線受壓及燈管焊點老化,所以沒馬上熄滅不見得不是燈管問題,沒找出真兇前都要懷疑,但拆卸面板要放在最後處理的步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7%8B%BC%E4%BB%94

网友:
給你幾個建議

1.該型號的PI板(or 相容),露x拍賣很多人賣,印象中有看到賣NT:400元
   自己備一片,因為很常會用到,建議買通用型

2. 因為CMV有很多是AD板故障造成問題並不是PI板出問題,因此你備一片好的PI板,就是為了確認到底是PI or AD板故障

3.若是要動到燈管,還是奉勸,真的不賺這一筆會餓死嗎? 直接退回省的麻煩

END

网友:
P到高壓是否有電壓輸入?on/off是否有送信號,聽您說述問題因該在PI板上問題較大.

楼主:
點正常燈管會熄滅,表示問題仍出在背光電路上,另外點燈信號也需要看看(觀察背光熄滅時是否維持高電位輸出) ...
引用 网友A:

  好的,這幾天剛開工電腦接很多比較忙,過兩天就來動手檢查燈管,有板大的的文章照片輔助應該就沒問題。 因為知道大概要拆哪注意哪。

楼主:
給你幾個建議

1.該型號的PI板(or 相容),露x拍賣很多人賣,印象中有看到賣NT:400元
   自己備一片,因為很常 ...
引用 网友E:

過年幾天已經告知主人情況,主人也趁過年錢多買一台新的,這台說要給我回收,我就以一百銀元收下當作副本打王用。(本業是電腦檢測所以液晶當副本,因為經驗值會很多所以當作打王)

楼主:
P到高壓是否有電壓輸入?on/off是否有送信號,聽您說述問題因該在PI板上問題較大. ...
引用 网友F:

    我在測試看看,因為他都一開機就沒背光,所以沒去量on/off,板子上也不知道on/off是哪一隻腳,可以幫我看看圖八圖九的腳位圖嗎?它上面不知道哪一個才是。

网友:
EVA就是背光ON/OFF接腳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點,這兩天有時間之下把燈管拆來看了,結果就是上面燈管的回授端其中一端已經接觸不良僅靠橡皮拖住,導致無背光。比較奇怪的是飛利浦那組AD和P+I板竟然能點亮還能長時間點亮背光。
原本想補焊,但是礙於燈管端剩下的接點很短,焊上了可能也會因為裝回時就又斷裂開,而且一時之間也沒有相同尺寸料件,就用了一支比較短的相同粗細的裝上替代,已經測試八小時不關機都正常,而因為換上替代燈管的比較短關係,所以螢幕左上會稍微有點灰灰。

開機測試OK

開機測試OK

斷掉的回授線路

斷掉的回授線路

网友:
奇美系統用的台達代工電源高壓板對燈管回授電流很敏感,一有不對就會關閉

网友(2011-03-08):
感謝分享!! 意思說 燈管斷路或是接觸不良都會產生不良結果!!(自動熄滅背光)
這樣可能要一個燈一個燈測試而且還要點上10分鐘以上囉!!

网友:
燈管線斷路跟接觸不良的症狀較明顯也較快發生,但漏電(絕緣橡膠破裂或是線路受壓)比較需要時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