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1 BIOS畫面卡死, 南橋問題? 求教ing~~

楼主(2011-02-06):
石頭版的 P5GD1 元祖版, 951P + ICH6R + ITE 8212F IDE RAID + W83627EHF Super I/O.
(SORRY, 用別人不要送偶, 剛修好的 Sony Ericsson W550i手機拍的)

CPU供電特寫:

PCI-E & PCI部份:

ICH6R南橋及ITE 8212F IDE RAID:

在收到此板時, 測試為可蟹發, 但Debug Card不跑碼顯示00, 但在觸發和短接板上的RESET針腳時, Debug Card的RESET粒有閃動, 及看過WISH大的這一篇:
Asus P5GD1 Pro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所以啦, 就把它的BIOS芯片拆下, 用HOT PLUG大法在945的板子上重寫它的BIOS了(寫了元祖的1003版 BIOS)... 但結果依舊..... ORz....
之後就在想, 會不會是CPU座虛焊了, 用力壓實CPU風扇再開機, Debug Card跑碼了....但手上沒有BGA焊台, 更沒有熱風槍, 只有這東西:

用它在板子由下向上吹CPU座部份3分鐘左右 (最大出力, 500度), 待涼了以後, 再上電測試, 這次不用壓也跑碼了,  但卻當在06.... (這個沒拍, SORRY)
再上ASUS的網查, 原來偶測試用的Pentium 630, 要最少1007版以上, 才能認到CPU開機 (偶只有這顆775 CPU在手啊...  )

再HOT PLUG大法刷最新版的1014 BIOS (非測試版), 再試... 這次有畫面了, 顯示完P5GD1 LOGO後, 轉畫面後卻只剩下遊標在閃動, 按什麼鍵都米反應, 死機了... 除了點RESET和PWRBTN外可關機或重開跑碼.... 如圖:

之後把SATA的硬碟也掛上去, 再重測 (因為在古早時候, 有試過在586的板子上, 石頭牌的板子不掛硬碟會進不了BIOS定畫面的狀況, 所以就這樣試下~)
結果是.... 在石頭牌商標那裡就死當了, Debug Card 顯示 78 (初此化IPL設備, 如軟碟, 硬碟或CD-ROM等):

不會吧?!
再想, P5GD1 和 P5GD1 PRO就差了個IDE RAID, 其它都一樣, 刷它的BIOS應該都可以開機, 頂多就是沒控制它的IDE RAID而已. 想到就去做, 刷了PRO版的 1012版BIOS, 再開機試 (沒掛硬碟), 這次終於看到BIOS的文字畫面了, 但還是死當, Debug Card顯示85 (顯示錯誤訊息, 等待使用者回應):

由以上狀況看到, 在下現在得出的狀況是:
1) 用 PS/2 鍵盤沒反應, 開機時鍵盤沒RESET動作.  但供電正常 (鼠標燈亮).
2) USB 鍵盤可認到 (由上圖 USB Device(s): 1 Keyboard 可看到)
3) BIOS 畫面顯示 "Floppy Controller Failure", 縱合 (1), 應該是W83627EHF沒動作. 但查Clock IC到它的48Mhz正常, 供電和它的昇溫也正常, 我想它壞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4) 當插上SATA硬碟或用非PRO版(含 IDE RAID) BIOS時, Debug Card會當在78, 那就是就控制SATA/IDE部份有問題, 且W83627EHF亦是由南橋控制的.

縱觀上面幾點, 那就是說, 南橋出問題了, 才導致I/O, IDE RAID和 SATA失控死當? 但BIOS又抓的到USB設備, 看起來南橋掛的可能性又不太大....

現請教各位大大, 有好的提議讓在下再檢測下去嗎?

PS: 偶只是業餘的啦... 手上就只有熔鐵 + 萬用表 和 上面所說的BOSCH風筒....

网友:
915晶片組......
是因為視角的關係嗎?感覺Vcore附近的那些電容都鼓鼓的,感覺快爆似的。
南橋應該沒掛,有問題的可能還是集中在BIOS上。看看IRDY和frame的電壓準位。

网友:
915晶片組......
是因為視角的關係嗎?感覺Vcore附近的那些電容都鼓鼓的,感覺快爆似的。
南橋應該 ...
引用 网友A:

    我也覺得看起來cpu上方那些電容腫腫的...但因為晝面的關係不敢很確定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CPU旁的那些矮電容都是4V 680uF的固態電容...
因為沒有防爆紋, 所以偶都不知道該如何分辦它是否凸頂了.... 從側面看好像還是平頂的, 但在有光照時, 卻像大大們說的一樣, 好像有點鼓... 這個偶也不能確認喔, 有大大照過凸頂的固態電容照嗎? 偶也想知道該如何弟辦耶... (沒電容表... 沒法子)....

另外偶手上只有普通的鋁電解電容, 有說若用普通電解電容替代固態的話, 其容量和耐壓都要 x2 ~ x3 才成? (在不考慮高度的狀況下).

另s10274chen大大說的IRDY和frame的電壓準位.... 我想其問題應該不太大耶? 它們出問題的話, 應該連BIOS都BOOT不了?
因為偶在看板子在POST BIOS時, Debug Card的IRDY燈會在閃耶? 另外frame燈是一直長亮....

若CPU供電不穩, 會導致POST完BIOS後死當嗎? 就算會.... 也不會導致I/O和SATA抓不到吧? 這樣說回來, 還是frame的電壓準位問題? (之前有查W83627EHF的Datasheet, 裡面的LPC介面好像有用Frame這訊號?)

网友:
BIOS可否進入,如果可以,請設定回預設值,但是如果記憶體偵測完就不再動了,記憶體和記憶體插槽清一清看看吧

网友:
嗯...那些4V 680uF不是固態喔~是松下的電解電容

楼主:
BIOS可否進入,如果可以,請設定回預設值,但是如果記憶體偵測完就不再動了,記憶體和記憶體插槽清一清看看 ...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成啊..... BIOS進不了.... 應該不關記憶體的事耶....

嗯...那些4V 680uF不是固態喔~是松下的電解電容
引用 网友C:

    感謝狼大回覆....

网友:
我是說 如果記憶體偵測完就當了 那一定無法進入BIOS   那你說跟記憶體有沒有關係勒   所以你就算鍵盤的燈有亮 一樣沒有用 所以說 你要每樣都檢查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記憶體我已換了三根測試, 都是在別的機子上可正常運行的DDR1條子.

DDR1供電也測了, 在2.6V左右.

現在我比較關心的是, USB鍵盤是檢測到了, 但PS/2鍵盤沒檢測到, 開機時PS/2鍵盤沒有RESET動作, 且Floppy Controller也顯示Failure...

网友:
看IRDY和frame......小弟我的想法是燈後是後來卡死後,呈現高準位,或是準位不定(也就是說一直處於嘗試初始化設備),那麼南橋掛的機會可能就不高了。

在看到POST畫面前,IDE有沒有reset?floopy有無reset?LPT等....判斷有沒有對其做出重置初始化的動作。

网友:
我的經驗是...新版的BIOS不可用...
看一下你手上的板子 出場年月日為多少 燒上相對映日期的BIOS POS過的機會很高.
華碩的板子我屢試不爽><" 技嘉幾乎亂挑一個都可以

630這張板可開 順便檢查一下JUMP 有 Classic 字樣的.

華碩915這一系列的板子 CPU座 大多數是嚴重變形 須整板.

楼主:
看IRDY和frame......小弟我的想法是燈後是後來卡死後,呈現高準位,或是準位不定(也就是說一直處於嘗試初 ...
引用 网友A:

    再次感謝s10274chen大的回覆...

當機器卡死後, IRDY 為0.2V左右恆低, FRAME為4.6V左右恆高.
在看到POST畫面前, IDE有RESET動作, 且按RESET鍵時, IDE的RESET PIN亦跟隨發出RESET訊號...

网友:
挖哩!ㄟ害,現在我才發現我打錯,弄錯方向了。原本我寫BIOS掛的機會不高,其實應該是要打南橋才對。

如此說來,卡在IRDY備妥送完資料後,卻一直無法得到回應拉成高電位。
如果有其他BIOS的rom,換一顆燒看看,再不行,只好開始往軟碟機著手查看看(因為燒錄了P5GD1 Pro會出現軟碟機控制器錯誤),還是不行.....殺IO。
775腳位CPU座,intel原廠扣具,設計不良,彎板情形嚴重,遇到BGA的socket出槌的機率高,雖加焊處理過,也怕有可能還是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己照s1024chen大說的, 用另一片確認為好的BIOS重燒一片測試.... 結果依舊.... - -!

再把CPU旁那些4V 680uF電容全換了.... 還是一個樣子.... (換成4V 820uF... 自己都沒有, 問朋友才找到這些....)

网友:
回覆 14# Ken-mkII

只好再查下去了。
往周邊IO抓問題看看囉!
找了網路上的討論,有人提到ICH6R本身溫度也蠻高的;單就這樣,也不知道高到哪個程度,若真的溫度很高,該不會真的是Ken-mkII大您懷疑的南橋問題。

网友:
有用 帶燈 測試座 看過 775座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愛大.... 偶沒有這種設備耶....

偶手上有的只是萬用表 + 60W小咀電烙鐵 + 最上頭我拍的那個問別人借的 BOSCH "電吹風"....

現在連775的CPU都米了... 想繼續測修都不成了....

楼主:
終於完修了~~~

今天收了一顆Pentium 540J (2004年的產品, 剛這片板子同齡).

在CPU座下方注入免洗助焊劑(上次連這個都沒加, 因為沒有  )
再用BOSCH"電吹風" 由下往上用350C吹三分鐘, 再改為500C繼續吹兩分鐘, 之後改回350C再吹一分鐘

這東西, 只有350C/500C兩段溫度

待冷卻後, 上CPU再試..... 終於OK了!  BOOT WINPE正常.

之後把CPU座旁的4V 680uF (上次換成4v 820uF)全換了, 因為給CPU座馬殺雞之前沒拆下來, 個個都變成鼓鼓的了.... 但這個SIZE的電容還真不好買, 最後換成相同SIZE的10V 470uF, 全數10顆, 再上CPU測試, 仍然OK, BINGO!

終於完修了, 感謝大家~~~:on_109|

PS: 換電容 和 BOOT SCREEN都沒拍照, 懶耶~~

网友:
看來似乎是裝了INTEL原廠CPU散熱器把主機板夾彎, 導致CPU座虛焊....

現在小的裝這類CPU寧願多花錢弄個強化底板.

楼主(2011-03-08):
看來似乎是裝了INTEL原廠CPU散熱器把主機板夾彎, 導致CPU座虛焊....

現在小的裝這類CPU寧願多花錢弄個強化 ...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知道了, 因為此板是由朋友的二回收店那裡不要拿回來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如果真要裝上CPU長期使用還是加強一下吧....怕哪天變形又掛了......

网友:
原來是CPU座導致的啊!.......恭喜Ken-mkII大完修了!

原廠的扣具......改一改就不怕了板子變形了。還有CPU溫度高,如果把電壓降下來,又可以用好一陣子了。

楼主:
原來是CPU座導致的啊!.......恭喜Ken-mkII大完修了!

原廠的扣具......改一改就不怕了板子變形了。還有CP ...
引用 网友A:

    恩...若不是可愛大叫偶用帶燈座測試, 偶也不會重吹一次CPU座..... (因為偶沒有CPU假負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