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922D 開機正常 過許久之後 畫面消失

楼主(2011-02-06):
過幾個小時不等..   電源燈正常 畫面不見  電源重插又正常了(電源按鈕重開無效)    請問各位大大要從哪方面下手?

网友:
把電源板全面補焊一次看看

网友:
這大蓋是p+i板故障 可能是高壓受保護
不知您修好了嗎

网友:
開機後不定時間畫面不見,大都是燈管老化,先把燈管抽出來上電測試,就可知道答案了。

网友:
燈管絕緣不佳/焊接不良也會造成點燈一段時間後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