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網路 HUB 維修

楼主(2011-02-07):
圖片沒拍 只是更換電容 上來分享一下   訊舟的Giga HUB

話說我的網路會一直持續斷線,以為是中華電信的問題,然後上樓看了別台電腦 可以正常上網,於是 直接聯想到HUB,因為當我多插一條網路線時,他會變成全燈獎,燈全部都亮起來,然後一直閃,於是我拆開後,發現幾顆爆電容,機器裡面總共有七顆電容,換了五顆 =.=         用電容表量,只剩兩顆正常的,於是換一換也正常了。

但變壓器一拆開,裡面好臭,原來也是爆電容,因為找不到相同的電容量,於是找了大一倍的電容量和同電壓的電容換上去,一個不小心,把旁邊的電感弄斷了,因為很小顆,線很細,沒辦法,只好放棄,上網買新的。

但是有一點很好奇,故障之前,總電源一開,但是電腦沒有開,網路的燈就會閃,但是換完電容之後,變成要電腦開機後,差不多要到桌面時,網路的燈才會亮, 而關機後,網路的燈也會自己關閉,故障之前都不會,因為我用了將近四年了,所以看到時很訝異,不知道啥原因,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解說原因?

网友:
應該是主機端WOL設定差異所致

楼主:
主機端WOL設定差異? 但我從來沒有動過 =.=         就修好之後變成這樣 想說也好 省電吧 哈哈

网友:
小弟拙見
不知道是不是主機裏面的新電容容量比較大
所以充電之後的啟動時間拉長

您說會隨著關機而關機
應該跟狼大說的有關
除非電腦網卡有省電模式吧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楼主:
ㄟ 電容和電容的電壓我都更換成一樣的   但是換成之後 就變成這樣了 好神奇 但現在我還是不知道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