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B SE 的 過電無顯無嗶聲 BIOS該如何量起

楼主(2011-02-07):
看完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我傻了

我一看我壞掉的主機板他的BIOS是8腳 的我該如何下手

現況是可過電風也扇會轉,卻沒嗶嗶聲

HD紅燈恆亮,電源燈卻沒亮,除錯卡不跑碼

北橋與cpu沒溫度,記憶卡插槽曾經燒過 ,爬文有人重刷BIOS就好了

還是我該檢查南僑附近的MOS

那位大大可以指點迷津,還有這款BIOS燒錄器很少支援嗎

因為找別人都說沒支援款BIOS  25L8005PC-15G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無關好刷與難刷,因為重新寫入BIOS並不用刷,只是這種IC要新一些的燒錄機才行。

其實說"刷"真的很奇怪,直接說"燒"或"寫"我想大家都聽的懂。

网友:
回復  ewfk
這無關好刷與難刷,因為重新寫入BIOS並不用刷,只是這種IC要新一些的燒錄機才行。
其實說"刷 ...
引用 网友A:

羊肉都可以刷了... 刷一下bios...還好啦 只是不知會不會熟...哈哈

网友:
要看整板有無reset,在往BIOS下手,那麼BIOS有沒有被嘗試選取?
CPU有無Vcore?就算BIOS掛了,CPU也要有基本的Vcore出現。
所以,問題還是在P、C、R中。

网友:
看您那板子上的BIOS,黑得有點可怕,會不會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