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40bw~螢幕出現彩色橫線

楼主(2011-02-07):
samsung 940bw~螢幕出現彩色橫線 請問可從哪邊下手檢修??

网友:
1.檢查屏線
2.使用公版AD點看看

网友:
橫線(水平或垂直)是一條,,還是很多條(整面),,用公版AD試看看狀況是否一樣
先判定,,ad或Tcon問題

楼主:
橫線~水平很多條(整面)~檢查過屏線了 無異常 電源及ad外表看起來也沒有異常

公版ad 小弟是第一次修顯示器啦~所以沒有公版~請問哪裡可以取得?價位是多少?

(插個話題~研究半天還是不知道著麼貼圖上來)

网友:
回文10篇就可以貼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檢查過屏線了 無異常 電源及ad外表看起來也沒有異常(補上問題圖片)
公版ad 小弟是第一次修顯示器啦~所以沒有公版~請問哪裡可以取得?價位是多少

网友:
可以使用GM2621這片跳線設定公板,大部分面板可支援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狼大!!檢查過屏線了 無異常 電源及ad外表看起來也沒有異常(補上問題圖片)
公版ad 小弟是 ...
引用 网友B:

====================
基本上, 100%的新手 or 沒接觸過維修LCD的維修員

檢查AD板連接panel的薄膜訊號線

多會認為,用電錶量测只要2邊導通就代表cable line沒壞

基本上這是大錯特錯,這種薄膜排線,使用久了會產生氧化基本上只能整條更換才會正常
用測量的絕對多是導通

END

网友:
......照片中的滑鼠游標哪裡來的????

网友:
......照片中的滑鼠游標哪裡來的????
引用 网友C:

對啊--------好神奇--------我想想再說

网友:
......照片中的滑鼠游標哪裡來的????
引用 网友C:

真是厲害
不說還真沒看到

网友:
換張桌面試試

楼主:
圖是用電腦翻拍的啦~~之前不太會貼圖!!各位大大別誤會~沒有滑鼠箭頭出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說薄膜排線還是可以自己更換的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