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高壓板一點就滅了,最可能是什麼元件壞了?

楼主(2011-02-08):
今天遇到台機器高壓板燒了,換上原裝備品可是一點就滅了,
使用直流電測試是一樣的問題。
想學習請教下最可能是什麼元件壞了?我想修好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如果您換上新的高壓板…還是一點即滅…可能是…
1,請確定電源12v足不足…
2,on/off 是否持續有2.5v 以上
3,如以上要件成立…請測燈管是否良好……

楼主:
已經更換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高壓,就好了,確定是這款高壓板的問題了!
不知道這個高壓板什麼出現問題了,想修好它,因為這個高壓板壞的比較多。

网友:
1.焊點,尤其是燈管接頭以及升壓變壓器接點處
2.電容容值衰退

楼主:
請教狼大,怎麼樣可以判斷電容容值衰退?期待中。。。

楼主:
已經把所有零件全部加焊了一遍,可是效果還是一樣。不過點高壓板的同時可以聽到‘吱’的一聲。

网友:
吱 聲會不會跟 電壓回路有關.
   淺見

网友:
左邊那顆ic也很可疑
都補焊過了嗎?
你有一片良品可以先打阻值比較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要用測的喔!

网友:
去買一顆可量電容的電表吧,團購區好像還有喔!^^

网友:
如果你連基本電子電路檢測多不懂,那我建議你去買本電子電路的書來看 or 上google找相關電子電路資料

网友:
這高壓板很面熟,Sampo 18公分長很少有這尺寸,當我確定它掛了一開始也修它的念頭,後來很幸運在P拍找到一樣的,一片60元換上就搞定,改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