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尚朋堂微波爐燈泡

楼主(2011-02-08):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微波爐裡的燈泡,請問只要燈頭合的就可以,還是要用微波爐專用的燈泡。

网友:
怎麼看起來這麼像電冰箱裡的燈泡??

楼主:
冰箱的燈泡燈頭一樣應該都可共用
微波爐的我不敢試,上面標的是110v/20w,怕裝上開機會爆炸n_097|

网友:
冰箱的燈泡型式相同但多為110v/15w,小弟日前拿來更換微波爐燈泡,畢竟該燈泡主要功能為照明用,目前測試良好無異常
原本也有同樣的疑慮,但去電器行都找不到,網路有售,單買ㄧ顆,另加運費,實在有點貴,心想15W與20W之差別僅在亮度,會不會爆炸,應屬燈泡材質之差。
還請論壇上的高手釋疑,如果真的不行,只好趕緊再換過

网友:
該燈泡主要功能為照明用
15W與20W應該沒差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
只要接觸的頭一樣就沒問題了

网友:
賣場都有這種規格的燈泡,普通球型玻璃頭燈泡裝不進去。

楼主:
上網查過微波爐燈泡,有一篇不上電,將燈泡放置微波爐中開啟微波爐,燈泡會亮,怕得不是瓦特數,怕是不一樣材質,會爆破看來該去我的配合商那買順便問問看n_097|

网友:
參考看看
燈泡1元,運費80,還真會做生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94235190

网友:
冰箱的燈泡燈頭一樣應該都可共用
微波爐的我不敢試,上面標的是110v/20w,怕裝上開機會爆炸 ...
引用 网友A:

小弟之前是反著用...
冰箱的E14/15W燈泡燒了,找不到同規格就裝了E14/60W暫時用
結果家中不曉得哪個笨蛋門沒關好,燈泡處的冰箱壁就熔出一個洞!
夠來把燈座改成E12規格,用小夜燈泡替代,壁面就用矽膠補上n_080|
所以電器用品還是安全擺第一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