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誰有Maxtor 電路板或是驅動IC (以解決)

楼主(2011-02-08):
我需要的是 SH6782B 這顆驅動IC......

板子外觀

如果有良版更好~~~
板子型號       主晶片                               型號                                 驅動IC
2600        ARDENT  C9-C1        040112600        SH6782B

急需~~~

楼主:
找好久終於到到一模一樣的硬碟了~~~

換過電路板~~~可以正常開機了~~

网友:
急用..如果你有空 回收場找先.. 只是 8 的不易看到了 = =

楼主:
急用..如果你有空 回收場找先.. 只是 8 的不易看到了 = =
引用 网友A:

還是可以找的到~~
等下次去認識的回收場~~~
在注意那一批的硬碟....
之前沒有先把備份指令做好~~~真的差點就頭大了....

現在已經都處理好了...
以後要求家人店面休息或是開店的時候將資料備份到操作用的電腦...
要不然LINUX的伺服器檔案要是真的出問題..那可就麻煩了...

网友:
驅動IC壞掉的症狀是馬達不轉嗎??
(經手那麼多硬碟,還沒碰過馬達不轉的。好奇問一下。)

楼主:
驅動IC壞掉的症狀是馬達不轉嗎??
(經手那麼多硬碟,還沒碰過馬達不轉的。好奇問一下。) ...
引用 网友B:

馬達不轉....而且有時還會跑一下喀的一聲就不動了....
我本還有重廢板上面拆一顆下來換..
換上去之後..居然給我咖拉咖拉的....
還以為是壞軌引起的勒...

我又把IC換回...這下好玩了~~~一送電..馬上冒煙...
那顆驅動IC直接燒出一個洞..不過..在驅動IC燒掉以前..
馬達居然給你高速運轉......

而就在這時~~我才發文的....
再發文沒多久...我就發現我的腳底下有一顆硬碟...居然一模一樣的...
我直接把板子拆下換上去之後....居然正常了.....
所以~~~百分之百是驅動IC掛了.....

网友B:
馬達不轉....而且有時還會跑一下喀的一聲就不動了....
我本還有重廢板上面拆一顆下來換..
換上去之後..居 ...
引用 楼主:

還好你腳邊還有 只是 這有時也有極少的可能是他的 rom ic 掛了

楼主:
還好你腳邊還有 只是 這有時也有極少的可能是他的 rom ic 掛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想說有可能是記憶IC壞了...
不過~~~經過測試~~~可以確定的是馬達驅動IC掛了...
畢竟~~~他原先的症狀...是隔天~~硬碟無法動作磁區讀取錯誤...
重開機之後...硬碟還可以正常被抓到...
還可以導入開機模式..但~~硬碟會不定時~~停止運作..
然後就出現磁區讀取錯誤訊息...重開機就無法抓到硬碟..
關機之後~~在開~~又抓到硬碟...我之後也有把硬碟拆下來測量電壓..
輸入電壓都正常...唯讀驅動IC..周圍的電壓..完全無法測量...電壓有近卻沒有出..
才直接懷疑到該顆IC有問題..不過~~斷電之後在送電..有定到硬碟在轉的時候卻可以測量到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