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知道 電話話筒下 切換通話的零件

楼主(2011-02-08):
有誰知道 電話話筒下 切換通話的零件 叫啥名字? 因為我家的電話 要一直按 才會正常結束 不然電話為一直發聲 嘟 的聲音  有拆下清理過 但還是一樣  知道的請告知 感謝

网友:
你說的應該是這個吧..

6 PIN 的微動開關, 另外建議既然拆了, 不妨 PO 上圖來, 大家更容易了解你要問的問題.. THKS..

网友:
掛斷開闢電子材料行有再賣

楼主:
唉 我也希望電子材料行有賣 但是我們台南市 最大兩間都沒有這種東西

网友:
循著微動開關線路找到A42晶體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 這類開關很頭好壯壯的, 不容易壞, 可能是如大大所言的 A42 晶体問題..

楼主:
恩 我把相片拍一拍 貼上來 但是 為何我的相片會貼不上來 =.= 我的另一篇文章 根本貼不上來 =.=

關於這個問題嗎 那個微動開關 有時確實要壓很大力 一直按住 才不會跑出 嘟.......的聲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圖片應要800*600才能上傳吧!!

    你圖片大小是?!

楼主:
圖片是800x600了 =.=

我沒有看到A42或A92 ,只看到 S8050 D331 x5,S9014 C331 x7,KSP 42 -HD4 x3,
KSP 92 G41 x3, 但不知道 A42 與 KSP 42有啥不同?A92 與 KSP 92有啥不同?

网友:
之前我的電話是會有雜音

將那顆開關拆開是閘刀型的

用wd-40噴噴就ok

不過裝回去時裝了好久

网友:
這好像有分正向跟反向的 東西最好帶去比
好像20元有找 上次買過換傳真機的換完結果還是一樣

楼主:
大大說的電晶體和那個微動開關 我們台南市沒有賣 =.=        會不會太落伍了 無言

网友:
6 PIN 的微動開關買不到的話,可以小心將開關細部分解將接點氧化層刮掉,再上一點黃油組裝回去就跟新品一樣,之前宿舍用20年的大同電話就是這樣修好的。
不然去回收廠或跟朋友要故障電話拆零件來用也可以。

楼主:
現在問題是 有時會一直嘟........ 不然就是電話想一聲就自動斷掉 =.=

网友:
我遇見相同的故障,小心將上面蓋子拆開,用牙刷沾去漬油對紅圈刷幾下,清潔接點,是否有效有待觀察。

网友:
A42..A92我有一些..大約各40幾個.要不要來自取送你幾個!免錢!老眼昏花已經很少修東西囉!
電話掛不斷--都都聲or掛斷跳保留--音樂聲....都是這兩個晶體在作怪!
A42 與 KSP 42..A92 與 KSP 92一樣......

网友(2011-03-24):
那個開關, 我的電話也曾壞過
不過症狀不一樣, 我的是拿起話筒沒有 嗚---- 的聲音
拆開用電表測量確認是這個開闢壞了
我買了一包五個接腳相同但外型不一樣的, 自己鋸掉一部份才可以裝
手上還有四個
不過你的症狀看起來不像是開關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