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網路線延長的【電腦資料線】

楼主(2011-02-08):
可以用網路線延長的【電腦資料線】
原則上 只要是【銅線】【都可以替換】~不過就是需要轉接頭【替換 只需几秒鐘】~咱感覺會比較專業^-^

ps:剛才逛y拍~ 看到的照片~ 順便拿來使用^-^
反正咱也沒在賣東西^-^所以也不是商業用途^-^

比較重要的資料線

【1】VGA線:
好穿孔~容易佈線!!

at/d52521364

【2】USB線
說明:USB 延長轉接盒,使用RJ-45作連接,延長您的USB連接距離
可使用此裝置,使得您的USB裝置可以延伸到RJ-45網路線的極限長度
使用一般沒跳線的RJ-45網路線作兩個裝置的連接
最常可達50公尺
USB2.0裝置可用

【3】【監視器傳輸線】的【延長線】
說明:
【【監視器】用 專業轉接頭】 《--》四路網路絞線傳輸器~【【使用CAT-5網路線來連接】】
一次傳輸4支攝影機影像
一條網路線免插電
彩色影像可傳400公尺
黑白影像可傳600公尺
提供 4 port 影像傳輸,可連接 4 支攝影機
金屬外殼抗干擾

at/b47516333

【4】網路線【自己的延長】~有轉接頭【長度馬上  就自己可以掌握~在幾秒內or 少掉多余的線~較整齊美觀 】!!
須要 【母對母 網路插頭[1對一]x1】《--》一個15~30元!!
ps: 【母對母 網路插頭[1對2]~可用在【外掛的 小散熱扇的【電源】】

at/b60923579

楼主:
空一樓~  來編輯
只要是自己DIY的線 【然後用 PVC膠帶來做絕緣】~花的時間將會是比較久!!

【1】喇叭線
如過是比較好的線 或【【咱沒錢 買喇叭線的時候】】。。。
一條網路線裏面【8條細線】【4細條做黑線~ 4細條做紅線】~接個【40watt~100watt的喇叭沒問題】!!
做好後~【一條網路線】==【2條喇叭線】了!!

ps:
喇叭线~咱只做一半.JPG圖片
《--》因為之前做太長了【15公尺】~後來改成【4公尺的】喇叭線!!
上次咱用這個線【那時侯延長了  15公尺的喇叭線】 來接120W 【15年的】[yamaha]喇叭~   【意外的得到高音】聲音效果不錯!! 之前感覺【聲音喇叭的低音稍微 沉重了一些】!!
ps:兩端是用比較【軟的白銅線】~方便擴大機【的接孔】與【音箱的接孔】夾緊用!!

【2】【cd播放機】後面的【AV端子線】
如過是比較好的線 或【【咱沒錢 買AV端子線的時候】】。。。
ps:電腦後面 【綠色音源線】也可以用這個【網路線】延長。。。自己慢慢接。。。
ps:同【1】最好是用Lenovo或有廠牌的線~銅的材料會比較好~【人的聲音】會聽起來比較【細緻】!!

【3】網路線轉攝影機機線【】
ps:網路線轉攝影機機線 RJ-45轉F 老鼠尾 絞線傳輸器-3D

【4】【電話線2芯】 也可以用【網路線】來代替!!
咱曾經看過 4樓高度老舊房子【在5樓樓頂加蓋】【作成4間 的小套房】~   有用到網路線當做【電話線】!!
那位 李師傅【在樓梯處】門口按電鈴的【中華電信~電話線分歧的地方】~【用一條高品質】的 網路線】~接了4條【電話線】~到小套房!!

======================
ps:【網路專用】【1母轉1母】網路轉接頭-連接網路線
10元+郵寄掛號 25 元【台中市】《--》便宜~有機會大家【可以去補貨】!!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60923579

15 元+郵寄掛號 30 元[台北縣]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9537028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56509059

网友:
網路線用途真多

网友:
網路線並非萬能,要看現場現地而用,
如果都在1-20公尺內時,環境又乾浄時,那倒沒太多問題
在使用延長接頭時,短距離就算了,
接長一點時,還不如用幾棵UY來的好一些
而接VGA時,拉長一點時,問題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不同線材有不同使用的,

楼主:
網路線並非萬能,要看現場現地而用,
如果都在1-20公尺內時,環境又乾浄時,那倒沒太多問題
在使用延長接頭時,短距離就算了,
接長一點時,還不如用幾棵UY來的好一些
而接VGA時,拉長一點時,問題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不同線材有不同使用的,

謝謝指教~剛才查了 【UY接頭】的資料

=============
【1】
UY接續子適用於【【單芯】銅線】接續,內部含有剝線刀組、防水膠體,可保護線路接續點不受潮濕或惡劣環境的影響。體積小、免剝線、使用方便。是目前通信業界,最常使用的對線接續材料,適用線徑0.4~0.65mm。
產品特色
*【【導線徑.0.4mm~0.65mm】】
*最大絕緣外徑1.52mm
*通信用,限直流電,適用於【門禁、電信、防盜】.....等【弱電工程】
*不須剝線,防潮、防拉扯、安全、節省施工時間
*100個\1盒   10盒\1箱   恕不零售   最少訂購量為1箱
============
【2】
【UY接續子】一顆1~3元  (附圖)
應用 :  使用網路線傳送攝影機信號時, 中間接線或尾端再接網路線時使用。

【UB接續子】一顆1~3元  (附圖)
應用 :  UB功能與UY相似,其功能是【可T接線路】。

特點:網路線免剝線即能使通信線路導通,同時達到UL Category 5以上寬頻的傳輸效果。
室內戶外, 工程施工, 免焊接接線, 【縮短工時】, 並具防水效果

网友:
都是我們弱電工程常用的小東西.....
像那些接續子.....我們家師父常常都隨手亂丟....因為便宜....
更不用說其他一堆小零件每次都亂丟一堆....y接端子,它美拉魯,RJ-11頭,RJ-45頭.....
每次都被我罵,可是還是每次都亂丟....
這應該問Samfu就知道了,之前的公司搬倉庫他有來看過,滿地的小零件,沒有人要清理....

至於網路線延長接頭,家庭用還可以,
工程上不會用,接不了太長,不如直接重拉線還比較快.....

网友:
都是我們弱電工程常用的小東西.....
像那些接續子.....我們家師父常常都隨手亂丟....因為便宜....
更不用說 ...
引用 网友A:

這倒是...
小零件單買...至少也都要個幾塊錢...

之前在你那撿了不少2.54端子(頭+線)...
省了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