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HANNS。G 進工廠模式方法----已結案

楼主(2011-02-08):
請教 HANNS。G 進工廠模式方法
型號 HC174AP
故障情況為-白屏
目前白屏故障已修復
不過畫面色溫6500偏紅
5500更紅9300又冷到不行
重置問題一樣,公板侍候過了
已排除燈管的問題 顯卡VGA線-屏線-VGA頭
另發現一問題
那位老兄把原廠最前面的護鏡已打破
仔細一看這片還有紫色鍍膜
但是現在只有一小小塊,是不是缺這一片有鍍鏌護鏡就有這問題
有請各位提供進入工廠模式方法
先謝過

网友:
有些不見得有工模
若不行的話可以先更換空白EEPROM,由MCU自行寫入預設值

楼主:
感謝狼大指導
就如狼大所說的不一定有工模,試著組合各鍵還是是無效
更換空白EEPROM還是一樣
修護的 T-CON就在試機二小後再度陣亡
真是硬綁綁-金難賺
下午再戰? 還是投降?

楼主:
算俢一半~~
白屏-ZCPn故障2907A代用
AD~~換板---無法度奪命連環機主

网友A:
試試看開機狀況下按住MENU.然後拔掉插頭.再重插插頭.放掉MENU.再重按MENU看看可否進入.

网友B(2011-10-04):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開機狀況下按住MENU.然後拔掉插頭.再重插插頭.放掉MENU.再重按MENU看看可否進入. ...

謝謝g大,
上週修了一台HC172,只有換電容,以為是軟的,結果試機時沒有紅色,怎麼試就是調不出來,選單(OSD)卻有紅色,看到g大的發表,就試著進工模調整,
1.先記下所有設定值,
2.再復原至工廠設定---無效
3.把所有設定的紅色調至最高---無效
4.再進工模,復原至工廠設定
5.進入正常OSD調---哈哈,紅色出來了
6.可惜忘記照相
這是我第一次的工模經驗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g大,
上週修了一台HC172,只有換電容,以為是軟的,結果試機時沒有紅色,怎麼試就是調不出來,選單( ...

恭喜您了.可以發個維修實例給後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