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今跑去朋友的回收廠買回4台螢幕.這樣價錢OK嗎
火..

楼主(2011-02-08):
IBM 15吋
三隻鳥 17吋
CMV 15吋
SAMPO 19吋

因為第一次去回收場逛 不知道價錢 應該怎樣買
當我問老闆多少賣??老闆問我多少買...後來給她說1600買這4台

楼主:
第1台 IBM   15吋以下 回家測試  是好的

第2台 3隻鳥 17吋   開機有畫面 1~3秒暗屏
已經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48-1-1.html

第3台 這台17吋 電源是差變壓器哪種 沒變壓器 所以先放旁邊

第4台 SAMPO 19吋 開機有畫面 1~3秒暗屏
已經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50-1-1.html

网友:
我都請老闆先開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點 是 朋友的叔叔他開的  我問他多少 他反 問我多少買
我就跟他說 我沒買過  不知道價錢

网友:
以這樣的價格,還可以啦!
前題是要面板沒破哦!
若面板破了只能殺肉了,把它修好賺些工錢還不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板都沒破 當時粉注意在看 只是我也不太知道怎看
我是拿到陽光下 哪樣看 不知道 這樣看是不是就可以看清有沒有破

网友:
只要面板沒有液晶漏液或刮傷,修好之後都很好脫手的
當然不要亮點或亮線。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現在的價位 這樣收的價位偏高鹵
自己不坊找些電腦公司配合 回收 價格不高 又可以拿來練習 學經驗
400一台已第4台說 還Oㄜ脫手價格還有約2000OK低
納各問題不大
粗步研判 那台應該是C5706 掛點了 沒拆錯 那台應該是 用 15N03 配C5706 2各  一邊一組 左ˋ點燈回路用 問題不大
也有可能燈管掛魯XD
第2 第3 達布到我的標準我會放棄 ( 這是以我在出售2手物品的標準  而言
第一台 算減到低XD 2手價位還有各約9001000不過要送USER 電源線 VGA線

网友:
至少目前已經成功三部了,所以這投資還算合理,主要可能是該回收廠還沒有業者進去,所以容易找到這些輕度故障機種。
不過CMV那部是傳說中的燈箱機,若故障不在外部電源上的話就可能會比較棘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吧 這是特別帶我進去裡面 小房間看的 只是當時看到 最大的就這台 這是特別帶我進去裡面 小房間看的 只是當時看到 最大的就這台19吋 其他都17或是以下
我也不知道 怎選哪台比較好 我就亂看亂看就給牠亂拿了
不知道 大大 可不可以指點 一點
怎選螢幕
要注意哪幾點?? 還有價錢方面??哪個牌的比較好

网友:
抱歉,因為自己也沒有去回收場挑過的經驗,所以可能要請其他有經驗的網友提供了

网友:
1.先挑封條完整未拆修過
2.挑品牌及出廠日期
3.注意面板完整不要壓傷刮痕, 帶支白光手電筒檢查是否漏液或裂痕.

网友:
也好想要喔 不過上次去回收廠說不賣人
可能有人直接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品牌哪幾種比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它們好像都有固定的人在收

网友:
品牌哪幾種比較好呢?? 一般來說建議找benq acer  hanns.g ..等市佔率較高的, 要找零件較容易 ,萬一面板不幸掛點, 其它零件也比較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指點 順便請叫價錢 如何收購? 幾吋 幾吋??

网友:
回復  louis

    謝謝指點 順便請叫價錢 如何收購? 幾吋 幾吋??
引用 楼主:

  ==========================

如果要說白的話................就是看你跟回收商,有無交情

現在並沒有一定的價格,如果你想大量回收,你可以再去拜訪,賣你的那家回收商,再跟他收購幾台,然後跟他套交情(這就要看自己的口才),自然而然就會出現一定的標準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先不說交情的話  可給個 15~17~19~22 的價錢哪邊比較OK嗎?

网友:
液晶螢幕
    面板破的不分尺寸 150元

液晶螢幕 19”以上未經拆解 台 400破150
液晶螢幕 17”以上未經拆解 台 300破150
液晶螢幕 15”以下未經拆解 台 200破150

筆記型電腦 未拆、液晶未破 台 200破150

    奇美 燈箱 不透光 150 元
您如果挑選加150-200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15  吋200
    17 吋 500~600
    19以上 800~1000
要挑未拆修過沒有泡水 封條未破螺絲沒有少 有沒有用螺絲起撬開過 沒有貼同行維修過的保固標籤  底座有沒有土螺絲孔上有沒有土就知道有不泡水帶一支強力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破掉或漏液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你們的指點 這樣對我 有很好的選購

网友:
回復  荒神

    15  吋200
    17 吋 500~600
    19以上 800~1000
要挑未拆修過沒有泡水 封條未破螺絲 ...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說明  果然是行家  .................. 跟我檢的經驗一樣

网友:
液晶螢幕面板破的不分尺寸 150元

液晶螢幕 19”以上未經拆解 台 400破150
液晶螢幕 17”以上未經拆解 台 300破150
液晶螢幕 15”以下未經拆解 台 200破150

這跟我的經驗一樣,大約是這樣的價位,但奇怪的是最近數量很少,我熟識的回收場一個月收不到兩台呢!

网友(2011-03-19):
價格都是被我們這些散客炒高了,其實中盤回收不分尺寸大約兩百元。
大家去一定要殺價,不要被炒高了。

网友(2011-08-29):
喔~
原來如此
怪不得我找到一台19"的
回收廠老板要價開600元
還好後悔沒有把它買回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是喔, 中盤商還是會分尺吋大小的喔,
當然中盤價格是很低, 可是不建議大家去中盤那邊掃貨
因為.............

比較好的都在小回收商那邊被撿光了

害我在中盤商(住家附近)那裡都撿不到好的
不過可以去撿好的底座啦. 因為只剩底座是好的, 哈哈

所以要練工撿便宜的,還是去小盤那比較好, 買的貴了些可是修好的機會相當高.

网友:
市場中古行情保固一到三個月,15吋面板無明顯瑕疵800,17吋1000~1200
回收價則都是150左右

网友(2011-11-27):
看來回收廠還挺好玩的咧~~不過重點要先會修.....
有機會去逛逛~~

网友:
其實...去回收廠買..
風險很高的....
因為回收廠收的價格很低~
我有配合的~15吋的收到220~
一般...
我都是把面板有問題的~(亮線,暈點,無法維修的白屏,寬帶等等....)
才會丟到回收廠~
一個月大概倒貨到回收廠二三十台...
很多年前~
去回收廠收機器~拆面板賣去大陸~~還很有賺頭~
這幾年...
沒得玩了~
大陸那邊價格不好~
到不如Panel整一整~在台灣賣~或丟到越南去~~~

以我的經驗...回收廠...風險很高~
要自己小心~

网友:
練維修功力的好方法
請問您的 回收廠 在何 縣市 細部地點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