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型記憶卡~可否拆另一顆堆疊!!

楼主(2011-02-08):
DSC01246  DSC01239  DSC01248  DSC01245  DSC01247
如上圖~某瓶裝酒送的記憶體~因為只有1G覺得不夠用!!
所以拆了當實驗~發現還一個記憶體空焊區~
請問是否有人完過直接拔另一顆焊過來的呢??
想說拆了一片來裝!!

网友:
加裝了另一顆,通常定址要改,才能夠抓到另一顆,不然只會空有晶片,卻無法使用。
不過可以試看看囉!

网友:
或許可以透過軔體刷新來擴充。

网友:
要找對應的軔體刷新

网友:
看電路板上是用哪一顆flash控制器,就用那一家的量產工具程式開卡。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看Control是Chipsbank的ic(芯邦)
但印象中Flash IC兩顆一定要是同樣規格的才能正常開卡使用
若你還有其他同樣規格的IC可以試看看
先去找開卡程式的教學 功課都做好了再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