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隻鳥VE1756開機有畫面1~3秒暗屏重開機有畫面1~3秒又暗屏

楼主(2011-02-08):
這台是回收廠 買回 回家測試
故障原因剛開機有畫面1~3秒暗屏~又重新開機畫面又有了一樣1~3秒又暗屏了
拆拆拆拆 拆 開
發現紅圈處 3顆電容爆了
換完電容後
壞掉的電容
組裝回去 開機測試 正常了

网友:
哇~~真的撿到軟的~~
恭喜啊~~

网友:
新春第一炮~~好的開始~~
恭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正月新春吃軟比較好!

网友:
您今年運氣很好,開春就遇到軟的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檢到軟仔
   完修.

网友:
哇賽跟我一模一樣的情況!不過我的是除了紅圈的三顆另外旁邊的兩顆大的也爆了!
換好後可以正常使用,不過一兩天後又壞了。這次不知道是甚麼問題,電容都正常了!!

网友:
恭喜~荒神大 完修,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2011-05-01):
ViewSonic 的AD版電容好像都不太好~超容易爆的

网友(2011-08-13):
最近進來的一台是高壓板上有一個電容爆開了,不知道有沒有版大這麼好運,換一換就好了! ^_^,等下週有空再買零件試試!

网友(2011-11-23):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