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微波爐磁控管拆解

楼主(2011-02-08):
這隻磁控管是故障了,其實我也不確定是否故障了,只是會亂跳火花,把微波發射口都燒黑了
這是背面的型號
拆開有標箋的鐵蓋,
剪掉引進高壓的線圈,拆開後蓋和後方的環形磁鐵
前端拆開檔板、銅網和一開口為三角型的罩頭,有誰知道那個銅網有何作用,可以幫忙說明呢?
再拆下前後的兩塊環形磁鐵
有個疑問,那隻管理應是充了某種氣體吧?
全部支解為十件
這隻磁控管米多力大應有興趣改裝成小型微波..G ?

古狗裏找到一篇,可以進一步參考。
http://www.knsi.com.tw/KangSiNet ... AC%AC8%E6%9C%9F.pdf

网友:
感謝大大的剖析! 個人對微波方面不是很有研究,只知道想利用微波爐的套件去改,套件可能會去中古商收購回來
如大大有興趣改造,或缺錢想開發申請專利,可以 mail 給我,我再告訴你 用它要做什? 其實可能也有人用,只是很麻煩

ps:個人不接受對岸人士詢問  謝謝!

网友:
銅網是發射微波天線的底座base de la antena
不曉得有無其他功能

网友:
哇非常詳盡的拆解~對微波爐構造了解很有幫助n_131|

网友:
非常詳細的拆解~~~~可惜原理....有看沒有懂..

网友:
磁控管內部 應該跟燈泡類似
是真空或有少量惰性氣體

燈泡會發光
磁控管的天線會發出2.45GHz的微波

發出的微波
經過導波管 加熱微波爐內的食物

网友:
謝謝雷克斯大的解說!

网友:
不錯的解說~~~
但我現在最想知道~~
X光的產生頻率與材料~~~~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X-ray的頻率比UV更高,波長更短
原理類似一般內部有陰極與陽極的燈泡(陰極射線管)
輸入電壓約40~100kV(省電燈泡約數kV)
能量99%產生熱能,1%轉成X-ray輻射出來

shunxing大想要做什麼?

网友:
回復  shunxing
X-ray的頻率比UV更高,波長更短
原理類似一般內部有陰極與陽極的燈泡(陰極射線管)
輸入電壓 ...
引用 网友B:

要高達100KV才有辦法產生阿....
而且只有1%....然怪那東西這麼貴....
新的技術好像已經可以達到90%..
而且幾乎沒有熱能..當然也是近距離使用的...
而~我就是要進距離使用的.....
我想要這東西也只不過是為了方便BGA定位..
但~~~那是遙不可以及的夢想....
除非是中樂透頭獎..
要不然是不可能擁有這東西了...

网友:
我想要這東西也只不過是為了方便BGA定位..
引用 网友A:

這種用途偶就沒接觸過了
以前做XRD(X-ray繞射圖譜)分析物質結晶格子的微小間距
都是有專人在操作,而且儀器都有外殼包住,門口還貼個輻射圖案
真的要搞,鉛板可能要買不少.

网友:
這種用途偶就沒接觸過了
以前做XRD(X-ray繞射圖譜)分析物質結晶格子的微小間距
都是有專人在操作,而且儀器 ...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阿~要買不少鉛板......
不過~國外很多攝影機型的...
為何不用包...就可以直接使用...
真的有點想不透耶...
而且對岸的也有人生產這類的機器...
且規格上面也寫的很清楚..低照量不影響週遭使用者...
只是..1台要價不便宜就是了....超小台的...
能透視的厚度也只有1CM左右...最大只能達3CM
而且~~~只能近距離使用

网友:
在真空腔體用燈絲(Filament)產生電子,利用高壓電場加速,電子經偏向線圈及聚焦線圈後打向靶材,就可激發出X-RAY
下圖是一部小型X-RAY GUN,尚需要連接PC控制單元及真空幫浦才是一完整系統
X-RAY打出後穿透物體,經顯像單元形成影像

网友:
X-RAY打出後穿透物體,經顯像單元形成影像
引用 网友C:

請問狼大,顯像單元之前有光罩嗎?材質?

网友:
顯像單元是個圓筒狀設備(尚未研究內部),最上面有一個IEEE1394介面的攝影機

网友:
在真空腔體用燈絲(Filament)產生電子,利用高壓電場加速,電子經偏向線圈及聚焦線圈後打向靶材,就可激發出 ...
引用 网友C:

    這台比我看到的大多了....
我問到的那台更小台....
而且可以隨身攜帶....
但價格...可以買一台新車了...

看樣子我終於瞭解要如何產生X光束了.....
沒想到還是得從基礎中的基礎去製作.....

剛剛在日本網站找到資料了.....

网友(2011-04-22):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改成大支  雷色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