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輸入電流的問題

楼主(2011-02-08):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今天去順發 我朋友說IP分享器故障,說電燈不正常閃爍 而且很暗  再加上機器無法正常連線  於是找了資料 說可能變壓器 拆了看一看 爆了一顆電容 換一換 接上IP分享器之後 可以正常運作   但卻發現 電流不正常  變壓器的規格寫 5V 2A  但是用電表測量 居然只有 0.3-0.6A之間 一直跳動,不知道 變壓器的電流部分與哪一個比較有關呢    我的圖片貼不上來 =.=

网友:
ADAPTER上電流是指最大輸出,但裝置不一定會吃滿,所以負載電流值要比ADAPTER標示小(也必須這樣,不然就無法負荷)

楼主:
恩恩 了解 感謝你喔 狼大

网友:
想請問h大..變壓器5V2A的輸出..用電表測量為0.3A~0.6A..要如何測量..謝謝~

网友:
想請問h大..變壓器5V2A的輸出..用電表測量為0.3A~0.6A..要如何測量..謝謝~
引用 网友A:

電表調成電流模式與電源串接起來就看到了~

网友:
1.謝謝KK大的說明...3Q...
2.那變壓器5V2A的輸出電流要如何測量是否足2A...

网友:
用水泥電阻或電子負載,看能否輸出至額定

网友:
謝謝狼大的建議...但負載的數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