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烙鐵的選購問題

楼主(2011-02-09):
本人是絕對新手, 最近發覺讀書時代的電烙鐵開始不靈了, 想買一支, 在淘X看了看, 看中了兩種, 但不知道那一種好, 請各高手大大給點意見!!!

本來是想買個黃花 907的, 即這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14843592 "
正品RMB$45, 仿品 RMB$38, 那當然是買正品啦, 但看了又看, 後來又看到安泰信的電焊台,
即這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43181410" 才RMB$63, 又是有調溫200-480度, 看上去好像才多18塊但多了好多東東, 請問各大大那種好啊

网友:
我是建議使用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43181410

俗又大碗, 我目前就是使用這款, 同時改成 110V 的..

网友:
好便宜喔 買一隻台灣貨就1xx了
換算過來也才3百多

网友:
還好啦!各位可以找一下版上最夯的電表UT61E一個合台幣多少錢.

网友:
運費可能和貨品相當

楼主:
有沒有大大用過黃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這兩種我都用過,感覺就兩種工具相比較而言。
黃花的優點是:
1好看
2總體積小,方便攜帶
3烙鐵頭好些,容易上錫,不易氧化,焊接效果好
缺點是:
1形狀和粗細的原因導致手拿的不舒服
2電源線較硬,手動起來不太靈活
3烙鐵頭較大,不適合SMD元件,而且烙鐵頭較難配

下面焊台的優點和缺點正好與黃花的相反。

感覺這種長壽烙鐵頭在同等功率下焊接導熱好的電路板,大面積的銅箔或者大引腳的元件時候沒有最原始的那種全銅頭的烙鐵好用,建議還是準備一個內熱式幾十瓦的全銅頭烙鐵備用,方便上面說的那種情況。

這些東西的電壓都是220V的。。。但是由於黃花的發熱芯是直接接220V的,所以你要用的話要配一個110V轉220V的變壓器。而下面的因為是220V輸入後先通過變壓器轉成交流24V-30V給電路和烙鐵芯供電的,所以通過直接更換內置變壓器可以很方便的改成110V輸入的。

楼主:
已經買了焊台, 正如大大說, 太大了, 一整座東東放在房間裡, 所以決定焊台要改放去朋友的貨櫃工場, 我會再買一支黃花的! 電壓方面不用膽心, 我是在香港啊:)

网友(2011-07-14):
各有優劣, 是很難決定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