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手機底板側按鈕那裡可找到

楼主(2011-02-09):
nokia5300因換殼不小心掉了 很細粒找不到 這是甚麼按鈕 那裡可找到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一般比較大間的電子材料行應該有
如果沒有的話   找一間有在維修手機的店
去買殺肉手機上的零件吧
不過你的照片還真的看不出零件的樣子耶

网友(2011-04-20):
用WD40   然後俇按各幾萬下n_088|

网友:
台中金華有在賣,前陣子有個客人拿了台MP4來說是到處都找不到人可以修理
本來也不想修因為沒有零件,客人一直拜託只好接下維修,
利用上台中辦事順便去電子街找材料,最後在金華才找到不過很貴,
小小一顆就要10元

网友:
我是去買廢手機拆零件...
同牌的機乎都是一樣的按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