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平面電視畫面出現多條細紋干擾

楼主(2011-02-09):
東元平面電視2107FM畫面出現多條白色細紋(橫向)看了眼睛超不舒服感覺有點閃爍.請問哪故障了~
用AV播放也會相同情況~~~
http://photo.xuite.net/b641027/4652156/1.jpg
說真的拍不出來.好不容易拍到一條粗的(奇時畫面有很多條).太細了就類似干擾..

网友:
貼個照片吧!看你的說法~應該是規線~要拆開把高壓調低一點,一切還是要看圖片比較準確!

网友:
回复 楼主:

積分不夠無法貼圖
幫你把圖貼出來!

网友:
這個機種垂直IC跟三色晶體容易空焊先補焊看看,試試看AV狀態是否也會有同樣情形,如果AV正常很可能是選台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