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會變色

楼主(2011-02-09):
朋友拿一張顯示卡給我,品牌電腦的 8400GS,但是裝上去可以開機,然後進入桌面後,發現畫面呈現黃色,操作視窗時,也有黃色色塊,在來就是重開機後,就進不去了,藍底白字 真讚 =.=

是單純GPU虛銲嗎? 還是有電容或哪裡故障了?

网友:
GPU虛銲的機會很大

网友:
記憶體都有可能啊, 也可以先試一下加焊記憶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從 GPU 及記憶体加銲著手..

楼主:
恩 試試看吧

网友:
GPU 空囉 ` 你可以先用 N卡的程式 `測試一下 看看 也可以..

楼主:
N 卡的程式 我下載不下來 =.=

网友:
如果是一開機畫面就變色,也有可能是單純輸出端的電感壞了

楼主:
用熱風槍+助銲劑 已完成囉 可以正常使用囉

但另一張顯示卡可沒這麼好運,用完之後,反而更嚴重,畫面一級棒 =.= 全是色塊

网友:
色塊  是哪方面的故障,還五顏六色

网友:
用熱風槍+助銲劑 已完成囉 可以正常使用囉

但另一張顯示卡可沒這麼好運,用完之後,反而更嚴重,畫面一級 ...
引用 网友B:

用熱風槍的方式, 只能說是 "chance, chance", 可能會好, 也可能會更差.. 而且有時使用不久, 又會有同樣的毛病..

若有預熱台, 效果可好一些, 有 BGA 返修台, 效果會更佳..

另外, 有時是 GPU 的問題, 有時可能是顯卡上記憶体的問題,,

网友B:
用熱風槍的方式, 只能說是 "chance, chance", 可能會好, 也可能會更差.. 而且有時使用不久, 又會有同樣的 ...
引用 网友C:

非常的認同大大的看法,我加焊過無數片了!遇到無鉛製程,最好加個預熱台,效果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