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數值問題

楼主(2011-02-09):
手上有一張9600gso, 換MOSFT時想先拆走旁邊電容, 但卡是用無鉛錫, 溶點高得很, 拔出來時....哎!
請看圖 http://i100.photobucket.com/albums/m13/tekchan/P1100770Small.jpg
想挖廢板找找有沒這種電容, 請問大大這種是甚麼數值?

网友:
是330μF/16V
若有問題的話就開機蓋來比對了。

楼主:
小弟愚昧, 請問" 開機蓋來比對了" 是指?
把電容割開?

网友:
哦!誤會啦!很抱歉沒說清楚!
是正好我有同型的顯卡,要開我的機箱蓋來比對啦!

幫您找到的拍賣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605011195#qna

楼主:
謝謝了啊, 我可以用鋁殼的電解電容代替嗎?

网友:
可以,但是要找電腦用的(LOW ESR )

楼主:
有不是電腦用的嗎?

网友:
這是富士通固態電容,要換最好找同容量及耐壓的固態來交換

网友:
這顆(330μF/16V)還是很好找阿
小弟的顯卡固態電容都快爆了,但是一值找不到相同的固態電容(1000μF/16V)來換
網上佛心的前輩,可以指點迷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確定是固態電容???有可能是鋁殼電解電容,你看看電容上面有沒有防暴紋,有的話是鋁殼電解電容用一般同規格代即可

网友:
回復  mimic
你確定是固態電容???有可能是鋁殼電解電容,你看看電容上面有沒有防暴紋,有的話是鋁殼電解電容 ...
引用 网友B:

依年度來論,小弟這塊顯卡(6年了)最有可能是是前輩所說的鋁殼電解電容
還真感謝前輩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