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為PCR 條件

楼主(2011-02-09):
由於本人是香港人...不太明白P,R,C是指什麼
和如何算是做到P,C,R條件Power、Clock、Rest

一個小白的香港人希望有大大可以解答啦

网友:
很不幸地,這是一言難盡的大題目。

有各種不同的設計與狀況,只能從根本學起。站上文件很多,必需自行研讀一下。
有了PCR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沒有問題了再查其他的條件。

在下目前也一知半解。

网友:
draculaxx說的一點沒錯,真是個大題目。
簡單的說,PCR是主板要開始工作所需也是最基本的三項要素,P是指POWER(供電),C是CLOCK(時鐘),R是RESET(重置)。
當開機時,主板上各電路會得到正常的供電及時鐘訊號後,重置電路對其他電路發出重置訊號,使這些電路開始工作。程序就是PCR,有了P才有C,有C才會R,R完成後,才看到開機畫面。
您可以用「搜索」功能在站上找到許多相關的詳細資訊。
這就有一個教學說明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网友:
我也是被搞得霧煞煞

网友:
那一個IC是不吃電的?
那一個CPU是不靠時脈的?
那一個CPU沒有 Reset 的?

你看到CPU沒工作,第一個要想想有沒有給電。。。。。。沒給電就是電源部份有問題。不然就是裏面燒掉了。
如果有給電了,那要看看它的時脈有沒有"起來"。不要懷疑,有些設計不良的....是有可能起不來的。
那如果人家說 Reset 是要拉到 low...而你的 Reset 這支腳一直都在 low 的話。它會動作嗎?

网友:
學習學習,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