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幾個零件有人知道嗎?哪裡有賣?

楼主(2011-02-10):
這是TOSHIBA PDP 42" PTF-424 電源板裏面的

网友:
這是TOSHIBA PDP 42" PTF-424 電源板裏面的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10393可能是lm393~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後一顆是NEC upd789124A 八位元單晶片,裡面應該有程式
http://www2.renesas.com/maps_download/pdf/U13045EJ2V0UM00.pdf

网友:
第1 張照片是Renesas HA16142FP PFC & PWM controller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ESAS/HA16142FP.html

楼主:
感溫了各位!真不知要如何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