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er?

楼主(2011-02-10):
請問各位大大zener上面寫302.   是幾伏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zener柱面上應能分成二面 ,一邊為英文+數值
它的背面就是崩潰電壓值,從你提供的  302.
實難看出,你是否用放大鏡再看清楚,有小數點的那邊就是崩潰電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