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讀卡機

楼主(2011-02-10):
我有一個讀卡機,接到電腦A的USB,讀不到SD卡,
用隨身碟插到電腦A的USB,卻可以讀得到,
以為讀卡機壞了,結果接到電腦B的USB,卻又讀得到SD卡,
到底是那邊的問題??

我的讀卡機是很便宜的那種大陸貨~~

网友:
這類設備滿標準化的, 應不是相容性問題..

有沒可能是電源供應的問題..

有的 USB 可設定成用 5VSB 或是 5V 供電..

還有你的 USB 最大可供電到幾安培?

网友:
A電腦的作業系統是什麼?
和B電腦完全一樣嗎?
有更新到最新嗎?
不好意思哦!反問三個問題主要用意是,您並沒交待您電腦狀況,
比較難判斷正確

建議您詢問問題至少要說明清楚,而不是只簡單地說:B電腦可以A電腦為何不行?

楼主:
拍謝~

二台電腦都是灌winxp,都已更新到最新了~~
其實原本電腦A是讀得到讀卡機,然後某天就不行了~
真的很納悶~

其實我也想過會不會是電腦A的usb輸出電流變小了,
剛好小到讀卡機跟隨身碟的中間,所以才會這樣~ 不過不知道怎麼修~

网友:
拍謝~

二台電腦都是灌winxp,都已更新到最新了~~
其實原本電腦A是讀得到讀卡機,然後某天就不行了~
真的很 ...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主板上, 有調該 USB 的電壓由誰來供應, 可調的有 5V 及 5VSB.. 5VSB 可用的電流有限, 如不夠可調成由 5V 來提供..

這是透過 Jumper 來調的..

你先試試, 有問題再討論..

另外, 注意一下, 你的 USB 是否接了太多設備, 導致電流不足..

THKS..

网友:
電流不足是有可能讀不到,連接太多裝置在同一條線上
或者是插口氧化,接觸不良
等都有可能。

网友:
以前也有遇過類似問題

原本可以連線pda

突然有一天卻連線不上

後來進裝置管理員的usb驅動刪除重抓

就可以和pda連上了

网友:
以前也有遇過類似問題

原本可以連線pda

突然有一天卻連線不上

後來進裝置管理員的usb驅動刪除重抓

就可 ...
引用 网友B:

會有這種狀況,大部份是公用電腦,使用太多種類的USB裝置,
只要拔插一次,裝置管理員中就會留下一個隠藏的裝置表列,
要徹底清除這些無用的USB隠藏裝置,要用安全模式開機,再進入裝置管理員,
在檢視頁箋中勾選顯示隠藏裝置,再一個一個清除掉,
然後重開機就可以了。

网友:
您是插前置面板的USB嗎?用久接觸不良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跟後面的usb孔都試過了~ 一樣都不能讀到~
讀卡機的燈亮了一下,然後就熄掉了~
(正常來說是會一直亮著)

而且我沒有插其它的usb裝置~

楼主(2011-03-22):
昨天把這個讀卡機插上傳檔案時,
同時間,把外接式硬碟也接上,
結果突然這個讀卡機就偵測不到,外接式硬碟則是ok沒問題~~

所以真的很像是主板提供給usb的總電流似乎下降,所以沒辦法支援二個裝置,
不過以前沒問題...... 滿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power 快掛了~~

网友:
這個問題我也有大概的經驗 提供你參考
我有兩個讀卡機一個有標usb2.0一個沒有任何的標示
有標的不論在那一台電腦都ok
但是另一個就要挑電腦,通常是比較舊的電腦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我認為是因為你的大陸的便宜貨它傳輸的速度與電腦無法匹配
衷心建議你把它丟掉再去買一個好一點的才不會有困擾

网友:
有些便宜的讀卡機會發生這種事...
拔掉重插就ok了~

网友:
最常遇到的原因有2種
1 電源問題
2 usb接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