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caView YT1720 畫面閃爍 <已解決>

楼主(2011-02-10):
本來可以更早修復的,剛好遇到星期假日友人來訪,所以才拖到今天...

這台算是液晶電視吧!因為他是用電視驅動版,他的狀況是開機後約5秒畫面就開始閃爍。
在chlu大和狼大的提醒下,更換了驅動板上所有的電解電容,本來一度以為好了!!
沒想到一時粗心,電容沒接好!!導致爆電容,還好在沒釀成災害前就換掉!!
再把我覺得我沒焊好的電容重新焊過,確定都沒接錯及短路後,重新送上訊號!!成功!!
因為現在相機沒電,只好先用手機拍個一張,之後再補清晰的圖。

非常感謝chlu大和狼大,又多學了一課!!
看似正常的電容,很有可能已經無法正常運作了!!還是必須透過量測及更換測試才知結果。
(小弟非電子科班出身,在這裡潛水很久,也學到很多,很高興有這個論壇!!)

畫面跳動

驅動板正面

驅動版背面

更換電容後-電視畫面

网友:
有可能是這一片PCB的電壓不穩(或是來源的電源不穩)造成的, 可以的話將此片PCB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lu大,可是那幾個電容容值都很低,連防爆紋都沒壓出來,這樣也會有影響嗎?

网友:
沒防爆紋更須注意,常常外觀不動聲色,但其實已經掛了

网友:
回復  chlu

    chlu大,可是那幾個電容容值都很低,連防爆紋都沒壓出來,這樣也會有影響嗎? ...
引用 网友B:

電容並不是用看的就可以判斷出好壞,用電容表也不能判斷出來(只能當參考用)
像您這一台開機前幾秒正常後來畫面會變化,機型不一樣但是修過幾台類似情形問題是出在電容故障而且檢測(目視、電容表測量)並無問題,所以建議您只能換換看了

楼主:
感謝chlu大和狼大的建議,費了一番功夫把所有的電容全換過(技術不好,小電容真難換),現看起來畫面不會在晃動了!先燒機測試一下,晚點補圖!!

楼主:
囧a"~
原本以為應該好了,在公司測試時因沒訊號源輸入測試,想說看OSD不會閃爍跳動應該是沒事了!
結果,回家用電視、AV端子、S端子、VGA輸入測試,結果都不能輸出...
除了VGA是黑屏外其他介面都是藍屏,可是OSD顯示正常!
這...各位前輩~這又有可能是啥原因咧?

网友:
檢查看電容有無空焊 組回去時有沒有排線忘記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tseryow大提醒,在次檢查電容時發現有一顆(220uf/10v)長高了!!
    於是把它換掉,並把所有電容再補焊一遍。上機再測還是一樣。

    不曉得那顆電容是我中獎買到不良品,還是旁邊的 1084-33 的關係,
    無奈,電錶放在公司忘記帶回家,只好明天再跑一趟公司取回啦!!

    想請教各位前輩,量測這塊板時有哪幾個區塊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目前就OSD可正常顯示、切換,按鍵正常作業,顏色正常,但是訊號源無法輸出。

网友:
看焊接時有沒有錫渣/錫跑到其他接點上或彼此相黏了

网友:
有一顆(220uf/10v)長高了(新品)----會不會 +、- 極插錯了,還是耐壓不夠
拆電容時有沒有把PCB電路給拉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