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電視盒 維修一問

楼主(2011-02-10):
朋友拿一台 登昌恆的電視盒給我  但是 按電源鍵 沒有反應 LED不會亮   但是變壓器有拆開看 正常,測量也有電壓,裝在電視盒,用數位電表測量輸入端,也有電源,但是按電源鍵就是不動聲色,請問可能問題在哪裡?  圖片如下:

全圖

全圖

按鍵

按鍵

連接端

連接端

网友:
按鍵有沒有壞掉

网友:
按鍵正常嗎?

楼主:
後來發現 好像變壓器的那個插孔搖一搖 按了電源鍵 好像燈會亮 但是 在拔出來後 在插進去 又不亮了 又要搖一搖 橋個適當的位子 才又會亮   不過也不太確定是不是 可以確定的是 變壓器是正常的

网友:
後來發現 好像變壓器的那個插孔搖一搖 按了電源鍵 好像燈會亮 但是 在拔出來後 在插進去 又不亮了 又要搖一 ...
引用 网友A:

這麼說應該是變壓器DC插頭導線內有接觸不良問題

网友:
應是拔插多次,造成裂錫了,將電源插孔補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錫裂了!或是電源的插座故障了!
補一補錫看會不會好,或是整個插座換掉!

楼主:
可能是裂錫或怎樣  但是我朋友他的習慣 是插進去 就不會再去動的人 所以還要研究看看

网友:
座換掉看看...鐵片可能被撐太開了

网友:
既然搖一搖會好,那就應該不硬~~~軟的

网友:
電源供給部分是否接觸不良...(焊點)...

楼主:
結果好像都不是ㄟ 因為我有另外接線出來 發現 也一樣  變壓器應該沒問題 插座也沒問題  但是很奇怪的是 另外接出來的線  去接觸變壓器的接頭,內孔的點,好像碰到一個地方,電視盒就會亮燈,但是按電視盒的電源 關不掉,所以很神奇喔 =.=         只是發現,裡面有一個八腳䥃,他有一腳,用二極體檔位去量,沒有倒通的BB叫,或阻抗數字顯示出來,電表會一直顯示數字1,然後沒動作,不知道是不是那顆壞了,因為我有追回上一個連接零件,有阻抗出來

网友:
測量電源周圍的電壓......
尤其是那顆電源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