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O的37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1-02-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呵,原來就是這樣子啊!
一塊公版就搞定了一切~~
真是感謝S大的幫忙~~

楼主:
呵,原來就是這樣子啊!
一塊公版就搞定了一切~~
真是感謝S大的幫忙~~
引用 网友A:

是阿~~~不過在安裝這公板...我前後拆了3次....那條高壓線還真不好藏....

网友:
恭喜Shunxing 大大完修,終於看到Shunxing大發帖了,我以為S大去休年假及回娘家去了,看到S大發帖,就知道又有好東西可以看了,

网友:
嗯!這台的線跑得很多又怪,
再加上要繞到另一邊,所以很麻煩!
要接一條線才能,所以要藏那條線,真的不簡單啊~~

网友:
請問S大
1. 2片高壓板要同時換嗎?
2. 定義那麼多條線要如何確定呢?
3. 是不是所有高壓板都能拿來代用更換呢?還是要注意哪些特點?
感恩撥空釋疑~~

网友:
可否講一下那顆故障IC的型號??

楼主:
請問S大
1. 2片高壓板要同時換嗎?
2. 定義那麼多條線要如何確定呢?
3. 是不是所有高壓板都能拿來代用更換呢 ...
引用 网友B:

原廠的高壓..是2片一體的.....所以改成公版~~~全都要改掉....
   通常~~~只要定義對~~控制電壓誤差不大幾乎都可以代用~~
但也必須要看~~~哪一種類型的~~~並不是隨便一塊就可以.....
像這台~~~他只用了2顆高壓點亮10幾隻燈管.....

可否講一下那顆故障IC的型號??
引用 网友C:

BD9890FV

网友(2011-03-15):
恭喜完修!!

网友:
可能是我有去喇低賽有加持到就修好了XDD

网友:
恭喜完修,看高手修東西真是一大享受,液晶顯示器跟電視會無背光幾乎都跟高壓板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