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uperSonic液晶電視 SP-3202MTS 一閃即滅 (已完修)

楼主(2011-02-11):
各位前輩請幫忙一下
SuperSonic液晶電視 SP-3202MTS有聲無影  一閃即滅 ,用狼大教的手電筒照有影像
高壓板VDD 23.5v
VDIN 0.82V
BLCN 3.26V 經過 R901  47K的電阻後 0.63v  (請問此BLCN是否為ON/OFF)
高壓線圈 交叉比對多是1K
請問為何沒有看到回授線
外觀目視沒有異樣, 保險絲沒斷, 請問如何檢查
已完修 謝謝各前輩幫助, 顧客趕著要,只好換一塊新的,舊的修好
                                          在發表  謝謝

网友:
故障因該為最後一張圖

可測量高壓線圈&相對應的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U大 謝謝 高壓線圈&相對應的電晶體我在努力看看
1.BLCN 3.26V 經過 R901  47K的電阻後( 0.63v電壓正確嗎?)  (請問此BLCN是否為ON/OFF)
2.請問為何沒有看到回授線
U大 1.2.的問題, 如果知道的話, 請告知 , 謝謝

网友:
1. BLCN是否為ON/OFF ----開機時用電錶量一量就知道是否為ON/OFF,是BLCN還是VDIN開關機時電壓會變化
2.回授線--------液晶高壓版應該沒有回授線CRT有的是返馳線,液晶高壓版只有加上電源、ON/OFF而以您說的回授線不會是指高壓保護回授電壓吧---想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大 知道了 謝謝

网友:
R901  47K的電阻後( 0.63v電壓正確嗎?)
即然懷疑不正常,路測一下電阻是否如標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a大 謝謝, 電阻測量OK 47K, 換新的一樣0.63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短消息
保險絲沒斷就不用考慮短路性的問題

网友:
若高壓線圈測量結果都接近,則可能要往電路或是燈管方面著手

网友:
聯碩產品
請把電表轉至20k測量
這款高壓最會壞高壓線圈4006A一般壞2顆只要找組抗約950既可
上次好像4010代用
本網站有高壓線圈型號組抗說明自己去看
有很多可代用

再來就是8腳...ic故障編號望摟

好像第2顆第三顆....6或7
4006A412027(MS218T)

這個新的替代變壓器是由MoniServ。 這是兼容的部分號碼開始 4006AXXXX。 二次電阻約為 950歐姆之間的S1和S2(或S3和S4)。 主要是大約 140歐姆電阻 P1和P2之間(orP3和P4)。
4009A410046(MS218T)
產品編號:MS218T
這個新的替代變壓器是由MoniServ。 這是兼容的部分號碼開始 4009AXXXX。 二次電阻約為 950歐姆之間的S1和S2(或S3和S4)。 主要是大約 140歐姆電阻 P1和P2之間(orP3和P4)。

4010A807004(MS218T)
這個新的替代變壓器是由MoniServ。 這是達方電子逆變器。 二次電阻約為 950歐姆之間的S1和S2(或S3和S4)。 主要是大約 140歐姆電阻 P1和P2之間(orP3和P4)。

三種型號都可代換
只要是4006a 4009A 4010a 這三種歐可代換

楼主:
回复 网友C:
a大 謝謝 我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狼大謝謝 是的我也想是電路跟燈管努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A大謝謝 你提供資訊謝謝

网友(2011-05-17):
不知道故障哪一塊高壓板..修好沒..問題出在哪..可以分享一下嗎n_097|

网友:
我的也是這一片損壞,問題大多是高壓線圈,阻值有一組比其他的高200多,我換掉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