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舊CRT可修?LCD電視 直接接 有線電視 訊號線能用嗎?

楼主(2011-02-11):
最近我同學的 CRT 終於出狀況了,使用十年以上

如同失焦一般,但還有彩色,這個不在自己修的範圍內了吧?
(我只拆過背投式的,而且只會拆,啥都看不懂)
聲音正常

採購的疑點在於

1.HD or Full HD
主要看有線電視的節目
目前沒有為未來打算購入 Bluray 之類的播放機,但有點想保留這個彈性在
有線電視,若用 Full HD 解析度的電視去看,會比 HD 的還糟嗎?

2.住家目前直接接有線電視的同軸電纜
若新購LCD電視,該接到哪裡?

Q:電視主體,附掛數位電視的盒子,接上有線電視的訊號線能用嗎?

网友:
1.有線電視的訊號   在HD or Full HD的電視上觀看  應該是差不了多少  因為訊號源的限制
2.液晶電視的基本配備就是可以接有線電視的訊號  所以你放心吧 接在"ANT"的位置,
"DTV"位子是數位天線用的>>不一定會有,看你買的機型

网友:
資金足夠的話~~~
建議你多比較...
而且~~~有所謂的真假Full HD
要判斷真正的Full HD...只有接電腦的數位訊號
並且將解析度調整在1920*1080...然後再去觀看畫面...
如所呈現出來的畫質夠細膩..寫上面的文字還可以看的很清楚
就可以確定是真Full HD的液晶面板....
但是~~賣場不可能這樣測試給你看吧......

楼主:
目標放在 Panasonic U系列 32"

前兩天,連著兩天走馬看花,頭都暈了

選 Panasonic 純粹是品牌情結,因為舊的就是 Panasonic
32" 是因為櫃子大小限制的,37" 超過太多,而且距離不是很遠,會看到眼睛罷工
U 與 X 差價約 4k,19xxx vs 15xxx

同學年終領的多,預算放在 20k

网友:
"20k"的預算買32"~~確實是年終領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