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X 不能開機

楼主(2011-02-11):
手上有塊星星的8800GTX, 朋友處拿來的, 朋友說不能開機, 那就先拿回來試試
開機沒畫面, 插測試卡故障碼40, post card去到顯示就停了, KEYBOARD的NUM/CAP都沒有亮, BIOS無聲.
之後找一張PCI 的S3 顯示卡, PCI槽插上S3,  將8800GTX再插上PCIE1,在BIOS指明用S3開機可以成功啟動電腦,但只有S3有輸出.
在Windows內用軟件見到8800GTX存在,Windows的裝置管理員亦見到8800GTX存在,資源分配亦未見問題.但8800GTX始終無輸出, 請問大大下一步該重那裡入手呢?
請指教!
先來點圖!

用S3開機
看到8800GTX的存在
拆開了的8800GTX

网友:
先刷它的BIOS測試。
可能是參數跑掉,導致不開機。

楼主:
但開機時去到顯示已當了, 還可以刷嗎?

网友:
在DOS模式刷啊?除非在DOS也還是會當機。

楼主:
根本開不了機啊
一開機完全沒有畫面啊

楼主:
大大是指插著PCI S3 顯卡於DOS裡刷嗎?

网友:
我有一塊8800GTS,佈局用料跟你的很像。因為不好下手,目前還躺在旁邊。

今天動了一下手,結果。。。。。。。。。。。。。。。。無鉛的還真難弄。
現在又躺在旁邊了。(等心情好再動刀)

你這片是四相供電,可以量一下最大的貼片電容的阻值嗎??就是電阻打在2000或1K,量一下那個最大的黃色貼片電容的阻值。是開路、短路或有阻值??謝謝!!

楼主:
真的不好下手, 太精密了, 果然是一代卡皇!
我明天量下再告訴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大大, 我明天看看有沒有時間試試看, 因不敢在WINDOWS7下弄, 先裝個XP弄好像安全一點

网友:
刷顯卡的BIOS是沒有像主機板那麼高,再windows 7底下也是能夠刷,當然刷失敗了,也沒關係,因為您有PCI顯卡幫忙,好弄多了。
當然,若要更穩定,就要在純DOS模式下囉!

网友:
這張要重植gpu或換顯存屬硬幫幫級,壞掉部份最好是供電問題,搞過也是大張卡7900gt,用專業反修台弄壞2張才抓到gpu重植溫度曲線,記憶體熱風槍400度取不下,最後搭用小型預熱台才搞定

楼主:
希望只是BIOS 問題, 因弄過7600, 9600, 9800, 這些現代的無鉛鍚粉不好弄!
太硬了

网友(2011-04-11):
請較各位大大,那bios是要如何刷呢.不好意思.因目前也碰到相同問題 謝謝

网友:
先去找出這塊卡的BIOS然後到NVDIA下載BIOS工具 然後開機到DOS下 打入指令後唰唰唰BIOS

网友:
朝供電方向查

楼主(2011-06-16):
刷了, 還是老樣子:'(

网友:
先測核心電壓與記憶體電壓是否正常 時鐘有無壓差 pcie總線阻值 如有無窮大表核心有斷路(拆gpu看是pcb板問題還是gpu損壞) 08晶片順變查一下 ,雙卡檢測....pci卡用nvflash測有抓到8800gt bois不必刷bios了 ,
其時花屏最好修但最容易反修重植也一樣(加改扇熱可稱久一點)最怕是gpu的die問題(只有換晶片其它無解)除非你有設備能重植gpu的die

网友(2011-07-19):
回复 网友B:

請教:pcie總線阻值 如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量金手指....但要金手指上來,過了電容,量測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