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主機板bios電池座[彈片斷掉]之維修

楼主(2011-02-12):
[轉帖]主機板bios電池座【彈片斷掉】之維修
電腦是IBM    型號A50
478腳的CPU!!

事由:我沒用工具~去扳 主機板bios【的彈片】
結果斷掉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

俺~找親戚修理!!的處理方法:
【1】
在 水銀電池【兩側用挫刀 磨一下】~兩側上錫!!
【2】
主機板bios電池座【正負極】~兩側上錫!!

【3】
把準備好的電線~ 用焊錫連接上去!! 如圖!!
  《--》也就是 突然找不到【電池座】~用筆記型電腦【電池拆換】的方式~來解決!!

ps:自己原標題
[轉帖]主機板bios電池座【卡筍斷掉】之維修

=======
此帖 純粹 備份資料!! 下次【咱就自己做了】!!
這種情形還滿常見的!!擴大機也有!!

=========
其他題外帖的事情!!以下不用看。。。
ps:今天【把以前買的一部2手 IBM電腦】【整理了一下】 灌了4小時軟體!!
【進windows  xp畫面開機畫面後~總是藍屏】~錯誤訊息【顯示】~有無窮盡的loop!!
原來以為是 硬碟壞掉!! 但是硬碟用 HD-TUNE檢查無壞軌道!!
重插【兩條】RAM~情况依旧~ 后来發現原來是【單面顆粒】 與【雙面顆粒】不相容!!
後來【512M與256M】。。解決方法:咱只能選擇 插【512M】的RAM 上去了!!

ps:解决RAM問題~2004年的 IBM電腦[還是很好用的]!!  因为咱用了硬碟與光碟機~   用SATA排線~ cpu散熱效果就好很多了!!<--->少了 [6公分]IDE排線的阻擋!!
ps:以後換電池 【會用較細的 一字起子 或小棒子 或  掏耳朵1mm的棒子】【來扳起 電池座的彈片】!! 不然斷了~又要忙很久了!!  》《

网友:
畫面看來很粗糙
能想到也是如此
利害

网友:
那個好像不是卡 榫 ㄙㄨㄣˇ  吧
好像是彈片

我想我會換  一個電池座耶   呵呵
如果沒有電池座   就把斷掉的彈片補回去  再裝電池

楼主:
那個好像不是卡 榫 ㄙㄨㄣˇ  吧
好像是彈片

我想我會換  一個電池座耶   呵呵
如果沒有電池座   就把斷掉的彈片補回去  再裝電池

謝謝指正~應該是【電池座的 彈片斷裂之維修】!!
已更正!!

還有上傳【熱塑管】的套子之圖片!!

网友:
bglmlm大..... 偶有點好奇啦.....

你人在台灣.... 怎麼感覺上你都是在用簡體的軟體耶??

楼主:
bglmlm大..... 偶有點好奇啦.....
你人在台灣.... 怎麼感覺上你都是在用簡體的軟體耶??

不好意思~  剛好下載了【咱就用了】~ 不用也覺得可惜!!

ps:其實~
簡體與繁體的軟體【咱都有】!!
只是咱懶得去找   【可以用的】繁體破解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在2K/XP起, 因為Unicode的關係.... 繁簡體軟體的問題確實是變少了.... 不像以前Win9x年代..... 在繁體機裝簡體軟體..... 十居八九都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