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負載後電壓亂跳

楼主(2011-02-12):
最近拿到一卡啦ok點歌機 它的power 壞掉固障的情況是只要加上負載 12v的電壓就會在8~12v之間來回跳動5v變動較小在0.5v之間 換了所有的電容結果還是一樣
不知各位高手能否教教該從那裡下手

短散熱片上有三顆晶體

短散熱片上有三顆晶體

IC編列:8pin IC-TPS3510P
          16pin IC-TL494
晶體編號(左至右) C5353...E13007F2... E13007F2
晶體編號(左至右) BYQ28E....STPS30
第一次貼圖如有錯誤還請見諒謝謝

楼主:
上圖排列有點錯誤應該是
晶體編號:C5353..E13007F2...E13007F2
晶體編號:BYQ28E...STPS30
IC 編號: 8pin :TPS3510
             16pin: TL494

网友:
加上負載電壓會不穩,大部份是電容濾波不良,
右邊那兩隻大電容有拆下來量嗎?

网友:
電容無論大小最好都檢查一下

楼主:
那兩顆大電容是470uf 200v 我有拔下來量過容量是在340uf左右這樣算壞了嗎
這個power我把它接 帶led燈的散熱風扇時led及風扇都會像在振盪一樣忽暗忽亮忽快忽慢的

网友:
那些小容量的電容檢查一下 !!

應該是那些在作怪 !!!

楼主:
我已經將整塊pc板所有的電解電容都換過了(陶瓷及塑膠電容沒換) 剛剛又換了wooden 大所說的那兩顆470uf 200v的 可是狀況依然沒改善

抱歉有事先離開

网友:
有沒想到, 問題可能出在你的主板上..
建議, 若有其它炮兒先用其它炮兒試試..

楼主:
我還沒把power 接上主機板 只是單純用短路的方式讓power啟動
並接上不用的主機殼散熱大風扇就會發生電壓上下跳動的情形 接上舊硬碟也是一樣

网友:
有些POWER負載不夠會有問題,但您的這顆應該不是這種現象

网友:
我已經將整塊pc板所有的電解電容都換過了(陶瓷及塑膠電容沒換) 剛剛又換了wooden 大所說的那兩顆470uf 200v ...
引用 网友A:

檢查TL494的12腳電容是否換上的也是OK的,還有它的8和11腳945電晶體有沒有壞
另外這一顆POWER好像3.3V輸出被去掉了?

楼主:
RE: power 負載後電壓亂跳<已修復>

更換tps3510這顆8pin ic 後 已經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所提供的保寶貴意見讓我的維修功力又進步了

网友:
更換tps3510這顆8pin ic 後 已經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所提供的保寶貴意見讓我的維修功力又進步了 ...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教一下你修這顆的工時花了多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