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s 畫面偶爾暗屏後又亮

楼主(2011-02-12):
手上有一台 ViewSonic VE710S, 開機後不久, 畫面會突然滅掉再亮起來.
很像要故障的日光燈.

觀察發現, 沒畫面時, 兩側似乎還有光線透出. 換過一片高壓板, 狀況依舊.

試過調整電腦端的頻率, 還是會瞬間熄掉又亮, 有時黑屏時間可能會延續幾
秒的時間.

請問還有可能是那部份有問題? 是 驅動板的問題嗎?

网友:
我也有一台ViewSonic VE710s 的故障點跟您一樣
我有檢查過電容都沒壞~故障又時好時壞
這樣我就沒輒了,期待高手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樓上二位大大,有測過燈管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點燈器 點燈管 看是否燈管 掛點阿一一

楼主:
在畫面黑屏時, 不開燈可看到螢幕表面有光線, 請問這樣有可能是燈管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网友:
若是背光還點著,卻無影像,則把故障原因往AD及面板上看,先用公板AD試點看看

网友:
若是背光還點著,卻無影像,則把故障原因往AD及面板上看,先用公板AD試點看看 ...
引用 网友B:

請問狼大如要應付大部分螢幕維修學習
我至少須準備多少種類的AD板及高壓板
能否請狼大建議~建議~謝謝!

网友:
ViewSonic VE710s 畫面偶爾暗屏後又亮
手上有一台 ViewSonic VE710S, 開機後不久, 畫面會突然滅掉再亮起來.
很像要故障的日光燈.

請問畫面亮起來時,有AD來的訊號嗎?

网友B:
請問狼大如要應付大部分螢幕維修學習
我至少須準備多少種類的AD板及高壓板
能否請狼大建議~建議~謝謝! ...
引用 网友C:

要齊全是比較難,畢竟新舊與尺寸都有差異,不過可以先用一組來支援常修理到的螢幕,如果常修的都是標準17/19(1280*1024)以及寬19(1440*900)的話,一般都是用GM2621這類免燒程序,用跳線選解析度的通用板,只要屏線定義及屏電壓正確,大部分都可以順利點亮

网友C:
要齊全是比較難,畢竟新舊與尺寸都有差異,不過可以先用一組來支援常修理到的螢幕,如果常修的都是標準17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還在研究如何著手....

网友:
觀察發現, 沒畫面時, 兩側似乎還有光線透出
引用 楼主:

您自己都說這樣了,那問題就很明顯不在背光上,建議從AD以及TCON電路下去檢查,最快的方法就是先找一組通用板去釐清到底是誰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瞭解您的意思, 只是手邊目前沒有 AD 板, 所以還沒動手.

网友:
開機之後將按鍵板的排線拔掉,
試試看還會不會黑屏.

网友:
海大發言了

楼主:
昨天作了實驗.

找到另一片同款的 AD 板, 換上之後狀況如下:
開機: 黑屏1秒->白屏2秒->黑屏3秒->白屏約20~30秒後電源變橘燈(仍然白屏)

再換回原本的 AD 板, 和原本狀況一樣, 有時暗屏後又變亮.
但此次發現在畫面亮暗閃爍時, 螢幕設定畫面卻正常 (畫面閃但設定亮度的小窗中正常)
請問這樣是否應該是 AD 板的問題?

网友:
因為您換上的AD似乎也有問題(白屏),所以無法完全判斷問題發生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畫面閃爍時, OSD設定不會閃, 這樣可以作為判斷依據嗎?

网友:
VGA信號沒有完整送達AD板的scaler ic
建議換條VGA信號線試看看!

楼主:
這兩天有時間, 繼續奮鬥.

拿前幾天收到的 2621 替換原本的 AD 板, 目視看起來沒有閃爍的
狀況了, 看來應該可以判斷是 AD板 故障.

原 AD板的電解電容外觀都正常, 但有幾顆 SMT電容 外觀醜醜的,
兩端焊點和中間的部份糊在一起, 像生鏽的感覺.

网友:
可以檢查上面電容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妨拆下實際測量 有先例 外光正常 其實已經掛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