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F32F40 傳統電視,螢幕左右超出範圍help!!(已解決)

楼主(2011-02-12):
請問各位前輩
家中有一台傳統的電視Toshiba CF32F40,過年回家發現
開機後,螢幕左右超出範圍,且左右稍微有水波紋,熱機也沒有改善的情況
這是水平晶體那方面的問題嗎?

之前因為這網站的關係,讓我可以自已修好一次畫面模糊(換燈座)
許多晶體的焊點補焊過,電容目視無凸起

以下是附圖
因為趁假日二天回來,忘了帶相機,只好用筆記型電腦的鏡頭拍了,有點糊,請見諒

左右兩邊超出

散熱片上
A:多隻腳看不到型號的晶體
B: D2253 三隻腳的晶體
C:TA8427K 三隻腳的晶體
D:TA8246H 三隻腳的晶體

根據各位前輩的指導,回去後,就往以下那塊有的TA8859AP_IC板下去查 (感謝小魏提供腳位的電位)

但沒有直接上電量,因為...太窄了,而且這塊IC立在上面,不知道怎量= =
只好先拆下來看

有趣的來了,上面那15ohm電阻旁邊有一顆50V 100uf的電解電容...它負極的腳位,黑一塊....焊槍過去差點吐了...屍臭味n_123|
因為相機不好,拍不清楚

後來把上面的電容,電阻都拆下來量,電容容值在用了多年後,還是沒什麼減少,但還是全換掉

下面應該就是這次故障的兇手!
右邊為故障品,左邊為替代品

換上後組裝回去就正常了! 但.....又忘了拍照了XD

感謝各位版大指點!

网友:
要注意~~這高壓~~會哇哇叫

楼主:
to 阿壹
所以這是FBT出問題嗎??

网友:
這高壓不太會壞....但..這種超出的比例...
有點像是為了配合現在的寬螢幕所調整過的寬距.....

但想要減肥...也只能從高壓下去處理了...
除非有線性VR可調.

网友:
看起來是H水平拉寬,調整H.VR

网友:
先試試看進入(維修模式)找到HPOS(水平影像相位)及WID(寬度調整)修正這兩項看有無改善,,
進入方法1.先按一下遙控器上MUTE然後在按住不放,這時按一下電視上MENU當畫面出現S符號時就進入了..利用選台鍵找項目...調整鍵改數據...退出維修模式...重新開關機完成....(請注意有些數據不要亂調,,以免無法收拾)搞掛了不要罵我....

网友:
a 電源  確定B+電壓約125V...(FBT的第二腳)
b 水平
c 垂直
d 聲音

b的右邊有一片直立的基板,可能是它有問題,
空焊、電解電容不足、高壓電容不足 約234、 334耐壓400V的。
電晶體故障、限流電阻燒掉等。
或者你可以從FBT的第五腳檢查元件看有無問題。
還有一種很少出現的....電感。

网友:
注意看劃面左邊,看起來中間有內縮的現像
這是PIN AMP電路故障
TOSHIBA有的這個電路是獨立一塊板子在右邊
有的是豎在大塊板上面,也有直接做的大板子上的
常故障的情形都是此電路上有一顆中功率晶體(三隻腳)
或者是此晶體附近有一顆稍大瓦數的電阻故障或空焊
你可以先朝這方向檢查看看

网友:
圖片  注意看看此基板上是否有TA8859AP及基板上AG腳位是否為正確-27V輸入我把TA8859AP的腳位電壓給你...參考看看1-16腳(2.8)(0.7)(9)(3.4)(0)(3.4)(0)(1)(5)(5)(0)(0)(3)(2.9)(4.5)(2.7)
此機種是美製美規後期機種....基板上無細調VR都是用內碼數據進行修正,參考我給你的電壓看看哪些腳位電壓誤差太大循線路查過ㄑ..沒多少零件...因該不難解決..加油

楼主:
非常感謝小魏提供腳位的電位的參考!
我已完修了! 真是開心^^

楼主:
想順便請問各位版大!
有這台電視的TV Tuner嗎
電視型號 CF32F40
Tuner 型號:ELA11A1

网友:
有.....台北(恆茂)有賣.....你解調器出問題了嗎....是不是畫面會閃白線聲音也會有雜音....如果是這樣...可以試著把解調器補焊看看....要小心上面點很細..不要短路了..

楼主:
這一台最先開始,其實是家老的朋友修的,那時我連怎拆電視都不知道(在發現這裡之前)
一開始是不管選那一台都是....沒畫面,就是沒繳電視錢被切斷那種
後來來修的說是 TV Tuner壞了,就裝了一台大通VB-181選台器,一直看到現在

只是我家老嫌那選台器太麻煩,看有沒有零件可以換

小魏大大提了,那我下星期回去,來測一下到底是什麼情形,在發一篇來請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