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压板短路

楼主(2011-02-12):
今天有遇到一個高壓板,輸入接口1PIN 2PIN是電,3PIN是GND,4是GR,5PIN是GND,6PIN是ON/OFF
電和地都接上,一個觸發電壓3.3V單独接4PIN很暗的閃了下就滅了,接6PIN也是一樣反應,4和6PIN短路起來也是一樣反應,
奇怪的是要456PIN同時短路3.3V就可以了,可是5PIN是地線啊,求助怎麼會這樣的?
未标题-2  未标题-1

网友:
一般的高壓板都是高電位啟動,低電位關閉,
但是有一種較少見的高壓板是低電位啟動,
高電位關閉,第6腳接地高壓板起動,正好符合
後者的啟動方式.

楼主:
我是用直流電壓測試的,没有上液晶測試,你的意思是說這個高壓板没有問題絕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