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3800 S筆電開機幾秒就斷電

楼主(2011-02-12):
ASUS L3800 S筆電開機幾秒就斷電
請教會修的大大指點哪邊出問題,謝謝!!(我沒除錯卡)
1.約1個月沒用之前可用,有時會當機
2.DDR記憶體正常
3.ATI 7500顯示晶片,有用熱風槍加熱後組裝好,開機有顯示一下下,再來都斷電
4.爬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S%E7%AD%86%E9%9B%BB
找不到C225這顆電容(主機板好像不一樣)
5.好像電源有問題(電源供應器正常)
2011-01-13早上又可開機(真奇怪)有死當鍵盤無效
1.請問是否為CPU供電出問題,還是BGA座不良
2.目前CPU為桌上型P4 2G 512 400 N核心
SW9        1 ON 2 ON 3 OFF 4 ON 5 ON 6 OFF
SW10      1 OFF  2 ON(正確為ON  OFF)
若更換CPU 看看上述的定義PIN如何變更,謝謝^^

网友:
可能是ati7500的問題
->用熱風槍加熱後組裝好,開機有顯示一下下,再來都斷電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大您是說問題出在ATI顯示晶片BGA不良嗎?我拆機看晶片上才貼薄薄一片散熱片
今天又可開機又會當機,不知問題出在哪?
感恩您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75% 會是 晶片 焊接不良 建議  悍下 從新值上無鉛錫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阿國大:感恩您^^
1.我趁可開機時從灌系統,過程順利無當機,不過關機後幾小時後,在開就如上述情形一樣
過電未點亮3秒就斷電
2.從灌系統後,未發現晶片不良情事,不過發現電池裝上後充電,約30秒斷電不能充電,50%電力剩到1%
可開機時,電池一樣不能充電(紅燈亮再來不亮)
3.請教是主機板電源管理晶片故障嗎?(不知哪一顆)
4.我不會BGA植珠(我只會換電容及零件)
5.這台編號不會看ASUS L3800 (用軟體看為L3C型號真奇怪)

网友:
L3C才是真正型號L3800算是一個系列
如果你有拆開看主機板BIOS上面貼的應該就是L3C
你下次正常的時候故意拍主機看會不會斷電
或者開不起來的時候壓著GPU開機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GPU空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大感恩您解說:我拆機拍照看看
1.主機板編號3C REV:3.0
2.主機板正面
3.主機板背面
4.BIOS(L3CS)正確型號:是L3CS還是 L3C
5.對岸網友說待 機芯片MAX1632  旁Q82問題
http://www.ncfix.com/portal.php?mod=view&aid=2858
我測量不出E B C 這顆有問題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632是產生3v 5v的待機電壓
除非你上電的時候如他所說的一樣沒出來
否則是不用考慮他的問題
基本上實例是參考
除非真的通病才需要特別記住
我們所要學的是查問題的方法而不是鑽牛角尖
哈哈~我常被老闆這樣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大您說的不錯針對問題解決才是
1.我又全部組回去(好累喔)
2.我有查到SW9 SW10原始定義(我以前有動到這2個)沒注意忘記正確位子
SW9:ON | ON | OFF | ON | ON | OFF   SW10: ON | OFF
真是烏龍一場,不好意思麻煩您們幫忙^^感恩
3.另外請教北橋845MP不支援FSB533我CPU若升到2.6G或2.4G FSB400
兩個SW怎麼調整

楼主:
1.挖sw10切SW10: ON | OFF (換硬碟)從安裝作業系統30%斷電關機
2.乖乖切回SW10: OFF  | ON 安裝正常
3.主機板仍然有故障點,電池不能充電以及開機幾秒就斷電sw10切SW10: ON | OFF 就不會
4.傷腦筋在爬文看看研究問題出現在哪

网友(2011-06-30):
L3800S(CPU:P4-D 1.6G~2.4G)改為L3800C(CPU:P4-M 1.6G~2.6G)設定:
SW9:OFF | ON | ON | OFF | ON | ON   SW10: ON | OFF
Asus L3CS BIOS(最新:0121版) 支援系列:L3400, L3400C, L3500, L3800S, L3800C.
自己例子:CPU升級到P4-M 2.4G Hz, Memory:256MB DDR266升級為1GB+1GB=2GB DDR333, HDD升級:40GB=>WD的320GB.
斷電問題原因很多,我碰到的是北橋故障造成不續電.畢竟已經用了8.5年,更換主機板繼續服役中,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