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飲水機加熱問題 請指教^^

楼主(2011-02-13):
家裡有台 晶工 JK-112L 飲水機 他的狀況是這樣的
水位不足加水後 原本正常會自動加熱到煮開為止 後來不會自動加熱 如果按了手動 他煮個2分鐘 就跳開不煮了 再按也如此
如果不理他 由他去自動 那麼 他會自己想到 去煮一下 有時這個加熱時間 2-10分左右不等 但不見得一定會煮開
再不理他 幾小時之後(大約4小時左右) 他會如上面說的 "分段式" 的煮到開...
另外一提 如果水是煮開過 降溫到一個程度 他想自己加熱時 有時會出現 加熱 跳開 加熱 跳開 加熱 跳開
大約一秒鐘內來回跳3次 有時持續個幾秒 有時過了十來秒 又跳幾下 如果跳到了加熱 沒再跳開 那他會煮個一下 或煮到水再開..
直覺以為是溫控方面的問題 或又是那個電容爆了或容值不足 注意他的情形看了一陣子後 得到以上心得
前幾天剛好 在加完水後按了加熱 大約1-2分鐘後 在附近聞到像燒塑膠的味道 不放心拆開一看 裡面沒有看到燒焦痕 而那個小電路板上零件外觀也都正常 而且發現 上面只有一個小的電解電容 也看不出他腫了或是爆了... 同時 在塑膠機身上 雖沒全拆 但也沒發現有燒痕 所以味道沒有發現來源= =
而那台飲水機 到目前使用 還是照著上述情形 用到現在 也沒有掛點 ..
想請教有這方面經驗的大大們 小的該如何下手...感恩^^

网友:
在它沒有加熱的情況下,將控溫的恆溫器兩端短路,觀察是否會持續加熱不停,如果加熱不停那就是恆溫器壞了,如果短路了還是無法加熱那就是控制基板壞了

网友:
學習心得:
機器可以動作,但是控制不正常,由感測器下手.
測試極端狀況,如感測器開路或短路時,機器可以穩定動作嗎(加熱器是否穩定工作)?
如果機器可以穩定,可能是感測故障.
如果機器不穩定,可能是控製故障.

网友:
可否貼上圖來, 尤其是小溫控部份..
沒圖真的很難有所建議.. THKS..

网友:
照你所述
應該是電熱片壞
導致加熱時電流吃太大而使溫控或負載保護跳開
照個相連內膽也要照出來

楼主:
照你所述
應該是電熱片壞
導致加熱時電流吃太大而使溫控或負載保護跳開
照個相連內膽也要照出來 ...
引用 网友A:

    收到 先謝謝各位大大技術指導 這幾天天冷 即時的熱開水還有需求..  明後天回暖後 拆開拍照貼上來..
大大們提到的 恆溫器 及 感測器 目前還沒發現他的位置 拆開時我會再找找 到時還請指點一下^^

网友:
熱水膽(白鐵桶),有2個溫度開關,110度c,另1個91度c,量91度 那個 有沒有導通。因為開飲機加了 除氯裝置,所以溫度到達91度時,會再滾2-5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