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液晶電視電源故障

楼主(2011-02-13):
AOC液晶電視揷電後電源灯閃爍.

測量12V會上下跳動.5V正常
發現紅色圈內12V稽納二極體短路.換上稽納二極體馬上又燒掉
拆掉稽納二極體.+極端為測量20V左右 -極端為測量10V左右
藍色圈PC123FY22已經換新
請問綠色圈SG 6841會不會故障.手上沒有

网友:
在修电源之时,你该把12V输出端(去往高压)的保险断开。。避开负载短路。

网友:
忘记说了,你的图没有画任何颜色的圈圈,呵呵。。。

网友:
稽納二極體應該提供高壓的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