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惠而浦韓製滾桶洗衣機拆解簡介維修清洗參考!

楼主(2011-02-13):
滾桶洗衣機拆解簡介維修清洗參考!
故障情形:攪拌葉脫落.
請看圖說故事,圖多請見諒!謝謝!

网友:
這麼多片,是指這型直驅機種主控板故障率偏高嗎?

网友:
果然工程浩大
要是偶自己在用的
大概會考慮用AB膠黏回去

网友:
這是多胞胎,它們的老爸是誰?

銅板是從哪裡掉進去的?

請問滷大這一型乾衣部分有設計濾網嗎?

网友:
魯大這台分解的真詳細...

原來這麼多地方要用上黃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只主機板容易壞,其他小問題也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膠黏不住,本想用不銹鋼絲綁,不過會鉤破衣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們的老爸叫大宇,這屬於低溫烘乾,因溫度不高所以沒有濾網設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油只是做預防保護!
您們家那一台處理好沒有?

网友:
很詳細的圖文教學,感謝滷雞蛋大~

网友:
回復  samfu
上油只是做預防保護!
您們家那一台處理好沒有?
引用 网友E:

姐姐沒跟老爸反應...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再去動那台洗衣機...

想說等姐姐反應後...再去把"保護開關"板進去一些....
然後再順便研究"旋轉盤"的拆法....

网友:
1.我沒拆過滾筒式洗衣機...沒想到工程如此浩大..想必要不少摳摳吧!
2.想請問滷雞蛋大您的材料是向公司申請..或外購?

网友:
之前公司同事也掛掉一台,叫修之後也是換主機板...換下來那塊板子我就拿來了,光是看到那些膠就軟一半了...,看大大直接換板子,似乎這板子的維修門檻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工程浩大,在現場又不好處理,材料只有原廠有.........貴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原板修護門檻有一點高,一般客戶都不願意等,換最快了!

网友:
滷雞蛋一直以來願意貢獻所學  實在另人欽佩

网友:
回复 网友E:

    的確,因為同事他老婆不能等,所以就直接換了,所以這塊板子才會出現在我手上,只知道說洗衣行程走到脫水的時候就會停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也可以,希望大家一起來!

网友:
實用技術ㄛn_092|

网友I(2011-05-15):
大大真是厲害喔
該不會這是您本行
不然DIY功力怎麼這麼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大真是厲害喔
該不會這是您本行
不然DIY功力怎麼這麼強

拜師學藝時剛好有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