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SM開機2秒畫面熄滅
火..

楼主(2011-02-13):
請問開機2秒畫面熄滅.得一直重覆開關過一下就沒了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
借用bccpatrick 影片像這樣

aCE

aCE

网友:
拆開看看電容是否暴了..給個圖

楼主:
我是有換高壓版電容可是一樣說

楼主:
請問你怎上傳的有權限嗎?感謝

网友:
請問你怎上傳的有權限嗎?感謝
引用 楼主:

    回文超過10篇就可以貼圖
要認真爬文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檢查過按鍵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檢查哪個按鍵??可是我開機的時候有畫面但是會消失掉但是手電筒照是可以看的道的??

网友:
樓主您可能要拆燈管看看接線是否斷裂

楼主:
樓主您可能要拆燈管看看接線是否斷裂
引用 网友B:

    恩是看看

网友:
組回去的時候燈管線接頭有無插到底
這種情況很像漏電跳保護了

楼主:
組回去的時候燈管線接頭有無插到底
這種情況很像漏電跳保護了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差到底可是一樣的事情是燈管故障?

网友:
回复 楼主:

    被面 那2科MOS 測量看看
順便能否請你提供下他的編號

网友:
高壓區檢查是否錫裂,各接腳補焊(包刮高壓變壓器上方錫點)

网友:
先用正常燈管進行測試,若外接燈管不會熄滅,表示問題出在面板內燈管

楼主:
回復  pentium456

    被面 那2科MOS 測量看看
順便能否請你提供下他的編號
引用 网友D:

D444
BE5D43
兩個一樣

网友:
1.ACE AL1914  --->因該是acer 吧!

2.檢查開關 --->請不要再回答說,你的檢查模式是每個開關按下時多有導通,因該沒壞
有時我會想就換新的4~6個開關會很困難嗎?

3.上述沒問題就檢查燈管吧!
若無此經驗也不用去多花時間在燈管上面,畢竟這有點專業

若是你自己的LCD,你有冒險的精神,就放手幹吧! 把整個panel分解取出燈管,檢查2邊接頭是否有脫銲或焊接不良,重點是還要能組裝的回去,組裝比拆要難2倍以上

楼主:
先用正常燈管進行測試,若外接燈管不會熄滅,表示問題出在面板內燈管
引用 网友E:

    我換新的燈管只有亮下面上面燈管沒亮

网友:
若外接的燈管只有一組會亮,表示不亮的那組有可能高壓線圈斷路或是輸出電容有異常

楼主:
若外接的燈管只有一組會亮,表示不亮的那組有可能高壓線圈斷路或是輸出電容有異常 ...
引用 网友E:

   我測試的時候只有下面的燈管會亮只是閃一下就沒了上面那個燈管沒亮
請問我要檢查哪裡我電容有換過了結果是一樣

网友:
先測量背光電路升壓變壓器二次側線圈(位於最邊邊的接角,兩邊各有一組)阻抗是否相同

楼主:
請問狼仔是這兩個嗎有點不會良是要通電嗎?

网友:
不是,只要量升壓變壓器(黑色長方型元件)的兩邊最外側接腳

楼主:
良出來的,是0斷路了?兩邊都一樣還是我良錯了?

网友:
先測量背光電路升壓變壓器二次側線圈(位於最邊邊的接角,兩邊各有一組)阻抗是否相同 ...
引用 网友E:

請教狼大~~圖中昇壓變壓器若故障.應再哪可以買的到~~謝謝喔~~

楼主:
意思是變壓器壞了??沒有料可以修

网友:
若找不到相同的,就必需要用代用型號

网友:
怎麼又是這一顆變壓器的高壓....
前幾天...我為了修類似這型的P+I板....
修到差點抓狂....電路都修好了~~~
高壓點燈卻只點一半的....高壓包檢查卻沒有異常~~~
換過也一樣....
但是MOS卻是異常的燙...換MOS也一樣~~
抓到最後~~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修~~
直接換一塊新的板子..居然給我好了....

网友:
若找不到相同的,就必需要用代用型號
引用 网友E:

狼大~~拜託一下.我也有一台AL1914就是這個變壓器搞怪..以下是變壓器上面寫的..請問要找哪一個代用...感謝喔!!
5304-1602-0
LSE   05016S

网友:
拍謝,在下沒修過這型要換升壓變壓器的,不過之前預到要換升壓變壓器的,會比對兩顆的一次與二次繞阻電感值及比例,並測試是否可以代換

楼主:
怎麼良比例要調到哪個地方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