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弟的lcd液晶都會出現這個視窗(已解決,感謝高手們指導)

楼主(2011-02-14):
^^"不知能不能請會修lcd的高手,告知一下小弟呢
型號是
benq fp71e

网友:
不用高手也可以回答

因為BENQ的按鍵,久了就會容易故障
版上很多案例可找

网友:
OSD按鍵接點氧化短路了,6顆全換掉就ok了

网友:
之前遇過一台彩晶的! 不定時跳出自動調整! 結果是按鍵出問題! 供您參考...謝謝!

楼主:
不用高手也可以回答

因為BENQ的按鍵,久了就會容易故障
版上很多案例可找 ...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
感謝高手回答~

楼主:
OSD按鍵接點氧化短路了,6顆全換掉就ok了
引用 网友B:

^^"
小弟知道了,謝謝

网友:
又是一個通病的軟問題~

网友:
已經好久沒碰到這種軟柿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KEY 短路 更換按鍵 95%可完修

网友:
按鍵 問題+1

楼主:
^^更換按鍵後,狀況排除~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
感謝告知
小弟更換按鍵後
已修復
謝謝^^~

网友:
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