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弟朋友的lcd問題...

楼主(2011-02-14):
http://img444.imageshack.us/i/rk7.mp4/

畫面開機變這樣子...

网友:
如果運氣好
拆開後
把突頂的電容換掉就好了
注意電解電容的正負極

网友:
先拆了再說,記得附上照片,相信論壇上的高手會熱心提您釋疑
過保了沒?

楼主:
先拆了再說,記得附上照片,相信論壇上的高手會熱心提您釋疑
過保了沒?
引用 网友A:

^^"
過保了

网友:
先將屏線清潔試試.

网友:
先將屏線清潔試試.
引用 网友B:

    海大安安 ㄟ    上次謝謝你的 t-com 幫忙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