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LCD自製LED背光源

楼主(2011-02-14):
偶才剛有這種想法
想不到已經有人作出來了
http://hackedgadgets.com/2007/02 ... -to-led-conversion/

网友:
大陸的背光板在3年前就是用壓克力裁槽再植入方型的白光LED
再貼均光片在壓克力的正反面就成了背光板了~
這個超級土炮的真的有強...

网友:
這方式~~~是不錯~~~
但要如何固定???
我記得~~~過年前有看到對岸有在賣現成的LED條...
直接裝進去就可以了...不必改太多東西~~~
只要將AD版的5V啟動電壓拉出來用就OK了...串各小小電路板..
缺點~~~亮度無法調整...過陣子因該就會推出可VR調整的背光控制版吧

网友:
用smd led 應該很好塞

网友:
感覺太費工了,改一改要怎麼塞回殼內? 搞不好連殼都要大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