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TI CC2530DK開箱(第三部份)

楼主(2011-02-14):
繼上一次第二部分的內容,第三部份呢,則是向大家介紹軟體環境,以及測試出來的傳輸效能,傳輸測試這部分,小弟我使用CC2530EM本身已經燒錄好的PER測試韌體,兩個模組互相傳輸,或是一個CC2530EM連接電腦,使用軟體監控接收,更或是用CC2531 USB dongle連接電腦,用軟體控制讓CC2531 USB dongle接收CC2530EM所傳送過來的封包,分析封包傳輸率。
剛剛提到的CC2530EM本身已經燒錄的PER測試韌體,就是Packet Error Rate,即是封包錯誤率,這個測試韌體,可以讓任一方也一樣使用這個韌體的模組板,丟封包出來,然後另一方接收,計算出封包接收的數量、接收功率,這可以很方便測試傳輸效能。
好的!那我們來看看囉!由於Zigbee是走2.4G,所以測試的時候,所有使用2.4G的東西都要關閉,避免影響它。
我先測試的是一台CC2530EM連線電腦,另一台CC2530EM傳送封包,那麼連接電腦的那台,透過軟體可以看到封包接收的狀況,那這個測試我只有測試兩個距離,一為0公尺,二為2公尺;傳送端調整不同的封包率,每次皆丟1000個封包,看會遺失或是封包錯誤,得到使用電腦連線接收、另一台單機傳送,會得到什麼樣的傳輸效果。來看看實體機的狀況。
測試距離為0公尺的時候,就是下面這張照片的樣子,兩台擺在一起,左手邊的那台是接收端,右手邊的是傳送端。
這台是傳送端,LCD上顯示按下搖桿就可以開始囉!
而這台則是接收端,連線電腦的時候不小心把韌體更新了,畫面不一樣了,內建的PER被洗掉了,還好另一台沒更新韌體,後面再向大家介紹我怎麼刷回來囉!
測試時,傳送端設定好要丟1000個封包,其餘的設定不變(沒有拍下來),-3dbm的發射功率。
下面這幾張圖則是調整要測試的封包率。所謂封包率就是每秒鐘會丟出多少個封包。那可以設定的封包率有10、20、50、100這些選擇。
看電腦端,軟體顯示的結果囉!順序皆為0公尺、2公尺。
封包率10
封包率20
封包率50
封包率100
可以從這些圖中顯示的數值看出來,因為距離還不算長,影響傳輸PER的就屬封包率的改變了,封包率越高,PER越高。
看了單機與連接PC的傳輸後,再來看看兩個單機節點在戶外傳輸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測試前的拍了幾張照片,這忘記到底是距離多遠的測試了。下面第一張是兩個擺在一起測試出來的結果。
好囉!真正測試開始囉!測試條件:1000個封包,封包率100,發射功率 -3dbm,測試距離等高,天線方向沒有調整相對,只有讓天線直溜溜向上。
我在馬路旁邊測試囉!測試的距離為:1、2、5、10、15、20、25、30、35、40、50、60、70、80、90、100、110、120,單位:公尺。
距離1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49dbm  PER:0%
距離2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65dbm  PER:0%
距離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85dbm  PER:0.7%
距離1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0dbm  PER:1%
距離1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1dbm  PER:0%
距離2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2dbm  PER:1.9%
距離2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6dbm  PER:12.1%
距離3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7dbm  PER:4.9%
距離3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53%
距離4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55.6%
距離5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55.6%
距離6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91.9%
距離7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91.9%
距離8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82%
距離9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82%
距離100公尺、110公尺、120公尺,這三個測試距離得到的結果都一樣,封包錯誤率都達到99%了,讓人有點懷疑,是不是接收端根本沒收到封包,而燒到「雜訊」?
接收訊號強度RSSI:-99dbm  PER:99.2%
另外測試了幾個不一樣的。
發射功率調整為4dbm。
距離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72dbm  PER:0.1%
距離20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84dbm  PER:0%
距離35公尺,接收訊號強度RSSI:-96dbm  PER:11.8%
有一個測試數據忘記拍到照片了,即為距離0公尺的時候,兩台擺在一起,然後天線互相指向對方的,貼再一起,這時候發現RSSI強度變為-15dbm左右。
由這些測試出來的數據看來,距離從大約30公尺開始,封包接收到的數量直直落,而且越遠,惡化的越快。惡化的程度,呈現類似指數一直上升。那麼zigbee的有效傳輸距離,大概是在20~30公尺以內。

用CC2531 USB dongle連接電腦,接收CC2530EM送來的封包,CC2530EM也連接電腦,用smartRF控制。
這是德州儀器提供的封包分析軟體,可以看到收到多少封包,封包的包裝格式長怎樣。
手動同時對傳。
而這是德州儀器提供的燒錄程式,可以更新模組板、評估板、dongle的韌體,也可以用來把自己寫好編譯完成的程式燒錄到開發板中。
因為我把一塊CC2530EM的韌體更新掉了,所以要刷回來,因此用燒錄程式把沒刷到的板子內的韌體讀出來,然後燒回去被我更新掉的板子中,這樣就OK了。
選擇好選單、裝置、燒錄選項,就可以把東西讀出來存成hex檔了。
接著再寫回去就好囉!

到這邊,整個CC2530DK開箱文寫好告一個段落囉!
這次體驗到,如何使用這個套件,也了解zigbee大略的傳輸距離,並沒有很長。
使用這套件開發應用,讓人感到不會非常複雜,非常的容易的上手。

网友:
愈來愈厲害了~~~

网友:
少做了幾個測試。
這種天線應不是指向性天線。
那它們的排列方式以及所放置的高度,應該會有些影響。
你並沒有把這兩個數據說明出來。

楼主:
回覆 3# 逃兵

蛤?還有這樣的影響啊?這我沒想到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天線.....
TI的使用手冊竟然只有輕描淡寫帶過....2.4G天線。

說到影響,我有發現,在我做這個測試的時候,在外面,我拿一台放在我家大門口,然後我手拿一台,跑到馬路上,沒有調整天線角度,直溜溜向上,結果發現,那時候的測試數據在同樣的距離,遠比我這些兩個都在馬路上測試的還好看,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我家與馬路有一段落差,接收端的高度較高一些,接收到的比較多?正式測試時一直覺得很奇怪,明明距離一樣(比較在家門口測試),測出來的結果比較差。

网友:
一般都會視用途來使用
不過不知道你使用Zigbee是為了什麼目地
如果只是為了兩個終端使用點對點或是為了作區網時
其實很多便宜的設備都能作到.距離會更長,
一般Zigbee都是以嵌入式的主體為主才使用,
就不知道你的用途了,

楼主:
回覆 5# legion

legion大,我們這個是想要跑多節點的,蜂群狀的,好像一隻女王蜂在中間(主機節點,路由),然後旁邊圍了一群小蜜蜂(終端節點),或是好幾隻女王蜂可以互相交談(多個主機節點),就沒有單一點對點了。
感覺自己描述得好像怪怪的。

网友:
那個叫蜂巢式結構
有關蜂巢式結構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最簡單生活中常用的蜂巢式系統便是行動電話系統
個中結構及資料交換及使用者在蜂巢系統中作交換就是一堆資料
基本上在大型蜂巢中會有分DATA和VOICE不同的頻道
不過Zigbee沒搞那麼複雜,因為功率不大,主要都在低速少量資料作交換用的